双压缩机,空压机,请教电路

楼主(2010-09-15):
想翻新这个空压机
噪音很小的
现在问题是

转10秒就停了

电路是不是连错了   拿回来的时候电路就是这样子

网友A:
电路没错,摸摸压缩机是不是很烫,烫的话多数压缩机杯具了,还有换个热保护试试

网友:
首先确认压缩机是不是真的运转了(测量一下电流),10秒我怀疑根本就是没转的!这种压缩机如果长时间暴露在潮湿环境里没密封的话转子内部会生锈,卡死就没基本没用了

楼主:
倒是好的
都出气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没错,摸摸压缩机是不是很烫,烫的话多数压缩机杯具了,还有换个热保护试试

10秒后估计就是热保护跳了
很热

2分钟后恢复正常

网友:
压缩机坏啦

网友:
像是空调里的那种压缩机!!

网友:
我看到人家单位这种气泵压缩机经常坏的,买个新的木工气泵大约 280 元,买新压缩机维修不合算了。

网友:
是压机坏了,但这种压机是可拆的非全封闭的,拆开检查一下就行了。

网友B:
跟我的气泵是一样的!但我的气泵是2个压缩机并联的,不知你的是不是2个压缩机,如是两个不可能俩都有问题!如电路没问题,有可能是压缩机电机匝间有短路的地方,我成遇到过此类故障,把压缩机打开,把线圈掰把掰把就能找的短路点,然后垫个塑料片或绝缘纸就行了,这压缩机很好打开的,上盖是活的!

网友:
肯定是过载保护了,双压缩机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把一个的出气口和另一个的进气口连接?
如果是这样的话肯定不行的。

网友:
冰柜上的压缩机,测一下电流才能知道是不是压缩机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的气泵是一样的!但我的气泵是2个压缩机并联的,不知你的是不是2个压缩机,如是两个不可能俩都有问题!如电路没问题,有可能是压缩机电机匝间有短路的地方,我成遇到过此类故障,把压缩机打开,把线圈掰把掰把就 ...

我的也是2个并联用的,
你的机器带电容么?我这个上面没有

网友B:
你好,刚闲下来给你拍了几张气泵的图片,希望对你有帮助。这气泵压力开关不是太灵敏,压力能打到6kg自动停止,但得压力降到4kg时才会重启!属压力开关问题!你问的进出气铜管,那可不是我后配得,原来就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刚闲下来给你拍了几张气泵的图片,希望对你有帮助。这气泵压力开关不是太灵敏,压力能打到6kg自动停止,但得压力降到4kg时才会重启!属压力开关问题!你问的进出气铜管,那可不是我后配得,原来就这样的!
49 ...

兄弟呀,谢谢你,你这机器可真新

我那个是压缩机的问题,后来按你说的把线掰掰就好了

还有压缩机面一半油一半水
现在把油放出了,压缩机也正常了,也不跳了

我再想要不要也换个铜管
搞个单向阀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