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返厂回来,发现飞机飞行方向错了。怎么处理?更新了视频....

楼主(2010-09-15):
如上图所示,飞行方向都变了
还有,返厂回来后,电池后盖没
给我,伤心。。。

刚刚发现,在悬停时,
飞机是往右前方慢慢前进的。。。

这样要怎么处理才好?。。。

以下是视频.相机视频状态不能对焦.大家就大概看看吧,还是能看得到的.
http://www.tudou.com/v/fv_-CKL_jw0==.html

网友A:
通电后不要起飞,前后推拉操纵杆,观察飞机的舵机,应该只有一个舵机动作(右面的)。如果2侧舵机都动作,可能是遥控器在运输中受了强烈震动,里面零件有位移了。
通常送厂修理都是只送飞机啊,遥控器很少有问题,不用送修啊。

网友:
早很久就说过这个问题了。这个现象是正常的。
260就是这样的。不走直线,左右倾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后不要起飞,前后推拉操纵杆,观察飞机的舵机,应该只有一个舵机动作(右面的)。如果2侧舵机都动作,可能是遥控器在运输中受了强烈震动,里面零件有位移了。
通常送厂修理都是只送飞机啊,遥控器很少有问题,不 ...

我是飞机,控,都返厂了。

我按标准,往前推拉操纵杆,就是一个舵在动。
往左上角推,两个舵在往上动。,是遥控器位移了,还是飞机???我控和飞机都返厂了。。。。

网友:
如果是这样,控应该没有问题。藤椅说这是260A的正常现象,但我的260A倒是没有这样严重的斜飞情况。请高手解释吧。

网友:
我想你应该是新手,或者观察不够仔细。但它是存在的。
260旋翼头设计关系,45度平衡杆,十字盘度数。
这些设计注定不能走直线。

网友A:
我昨天观察了一下我的260,发现是有类似的问题,但没有LZ的那么严重,飞行方向差不到45度。大约有10度的误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观察了一下我的260,发现是有类似的问题,但没有LZ的那么严重,飞行方向差不到45度。大约有10度的误差吧。

我这是完完全全的偏了45度
推左上角,就是前飞.

楼主:
一楼更新了视频..大家看看...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
视频里的现象好像没有问题啊

引用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B:
视频完全没有问题。原来LZ是在纳闷这个问题啊

LZ送修前就没理解260舵机的工作方式。
260前进和后退都是单舵机工作的。
打前进是右舵机工作。
打后退是左舵机工作。
并不是和其他3舵机的机型一样的工作方式的。
当你打前进左偏移10度时才是2舵机一起工作了。
九鹰的设计是有问题,问题是一般人都不觉得是问题。怪不怪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送修前就没理解260舵机的工作方式。
260前进和后退都是单舵机工作的。
打前进是右舵机工作。
打后退是左舵机工作。
并不是和其他3舵机的机型一样的工作方式的。
当你打前进左偏移10度时才是2舵机一起工作了。 ...

可,我这里,想要前进,要打左上角,才是前进...也就是两个舵都在工作时,才是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