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桨时有时无 是否哪里坏了?

楼主(2010-09-15):
如题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悬停有双桨 那么调节最上面的短连杆 调节半圈一边浆上去了 调回半圈浆又下来了 反正那双桨不是上就是下 调节一边浆

干脆不调了 一直都有双桨 接着航线一直就有双桨 幅度大概在1厘米上下 切3d后 本来在下面的那

浆又跑上去了。。。。 接着来几个翻滚 然后悬停 一直是3d模式 双桨没了。。。。

切回普通模式 双桨又出来 再切回3d模式 双桨又出现 然后翻滚又没了。。。。。。

除了翻滚后没双桨 其他时候一直双桨着

请教下大家 是否哪里坏了?

观察整个旋翼头没发现哪里变形 桨应该也没问题 尝试

用波纤碳阡浆 现象一样的存在 所有螺丝也都紧固了 横轴主轴尾轴都是新的

现在观察那个最上面的两个连杆 应该是a连杆吧 有一边明显调节的短那么一毫米

如果调节成两边一样的 那么双桨会严重的飞不起来 那距离是调节双桨调成那样

网友:
换轴承,换球头扣~~

网友:
桨夹轴承

楼主:
轴承坏了 貌似眼睛看不出来啊 没什么间隙样的 两边都差不多

至少我没看出有什么异常 总感觉是否哪里没调试到位

现在手里没这种轴承 球头扣到是有 明天换了试试 是否所有的都要换还是只换旋翼头的呢 舵机的要换吗

另外飞机有这样的双桨 是否能将就着飞呢?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
上下抬桨,看轴承的间隙,基本上2个可能,桨夹球头松了,球头扣扩量很大 桨夹轴承爆了

网友:
没错,应该是大桨夹轴承问题。还有看看其他部位的轴承,或者穿过轴承固定的螺丝钉是不是那根弯了。

网友:
检查一下平衡杆固定座,固定在中联上的两颗螺丝是否有松动。

网友:
斜盘里的轴承磨损严重,虚位大肉眼能看出来。也会造成双桨的现象。

网友:
呵呵,换一根横轴吧,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6楼正解

网友:
我的也有此毛病,来此学习了......

网友:
可能是摇臂螺丝松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更换了三个球头 都是浆夹以下那个球头 一边一根 共计四个球头 换了三个 浆夹球头 没换

同时更换了五个球头扣

刚开始检查发现球头和球头扣之间确实旷量很大

把球头扣在球头上拉动 顺着球头安装的方向平移

如果能移动的蛮多 那么矿的比较大了 我的大概移动有0.5mm吧 呵呵

不知道是否这样测试的?

但是换上新的一套后 旷量明显减小 但还是有的 只是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吧

装好后 试飞 讨厌的双桨没了 动力明显强些  声音也好听了 尾巴也不抖动了

切3d后 感觉很爽 由于是在楼顶上试飞 不敢放肆飞行

再次感谢各位高手的指点

楼主:
刚看仔细看了下楼上几位的回答

貌似我换的是球头 是否不该换? 只换球头扣可以了?

我的怎么感觉是球头不行了啊 没松动 就是旷量大了和扣得链接

不行 得先把旧的球头留着 以防换错了浪费了  嘿嘿
顺便报告一下最新炸机 昨天没调试好双桨后3d又炸了
直接撞在路边房子的门板上 听见一声响才关的熄火开关

损失大齿盘 主轴 脚架塑料部分前面的 浆 没了。。。。。
V2的横轴真的很硬 数次炸机还没弯。。。。

网友:
换横轴吧,换完你试试看还有没有双桨

楼主:
不是横轴的问题呀 楼上的朋友

早尝试换横轴了

网友:
换一体化球头吧,我以前没换调双浆头都疼了,换了后2分钟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