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体化尾波箱用在450上好不好

楼主(2010-09-15):
我飞亚拓450SE GF的电直,炸过很多次,感觉换尾轴和皮带非常麻烦,看到淘宝上的450一体化尾波箱,感觉它的设计很简单,特别是它在换皮带和尾轴时非常方便,不要拆装那么多的螺丝,但它上面没有压带轮,不知安全不,请用过的朋友说一下一体化波箱到底好不好。

网友:
这东西不用太讲究,便宜就好,关键是尾推

网友:
我现在用冰人的,很好用换尾轴不用半分钟,的确方便。

网友:
索尼克的尾波箱也很好用,并且可以用冰人的尾轴哦!!精度非常好,我用了一段时间了。

网友:
我是用冰人的,很好用的,换尾轴很快,就旋2个顶丝就可以换

网友A:
我这个如何?两个螺丝。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朋友,感觉冰人的是很好,它的尾轴也很便宜,就一根光轴,尾齿轮也不会坏,换了也可惜,不知这个尾波箱换皮带是否也一样方便,再请教各位朋友了。

网友:
一体化尾波好像断货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朋友,感觉冰人的是很好,它的尾轴也很便宜,就一根光轴,尾齿轮也不会坏,换了也可惜,不知这个尾波箱换皮带是否也一样方便,再请教各位朋友了。
换皮带也是一样的方便。

网友:
关键是尾推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楼主都已经四级军官了,还问这问题? 莫不是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如何?两个螺丝。

换皮带不方便,另外问一下,你这个出来多久了? 什么时候开始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