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动工大四轴 版主及技术专员帮忙参谋一下

楼主(2010-09-15):
拖了太久了 终于有机会把料备齐在木木同志的协助下终于把架子搭起来了

预计规划如下
电机: SII-3026-540KV
电调: Atlas 26V 30A
陀螺飞控: GAUI-344

A)
12x4.5 + 6S 5400mAh 45C

B)
13x4.5 + 4S 5000mAh 25C

不知哪个合适  请版主&技术专员指导一下
344能控制的了吗?
还有哪些该注意事项

附上SII-3026-540KV的部份测试数据

网友:
顶  这个要支持   做好了 让我来试飞啊 哈哈

网友:
架子有图纸么

6s比较好, 动态性能更好些

网友:
轴距有多少?
344能控制的了吗?
334和电调: Atlas 匹配没有问题吧?

网友:
我是大宝,老D的架子和我的好像哦,不过我用的是MK的解决方案
我觉得问题如下:
1、344和电调的匹配问题,这个得做下测试,电调的响应速度是否够?普通电调用的可是20MS的带宽呀
2、电机KV好低哦,肯定要上6S配1245桨嘀
3、344没有加速度传感器,只有三个角速度传感器,在这么大的机器上是否可行?

网友A:
   尽快试飞,然后我收电调电机,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尽快试飞,然后我收电调电机,哈哈哈哈

电调不兼容  想办法中
你慢慢等

网友:
你12吋及13吋螺旋桨不算大啊!

 现在15吋及22吋螺旋桨的四旋翼和六旋翼都已经出来了!  倒是你的马达耗电的确是很大的。

网友:
哇,厉害厉害。我菜鸟,请问下 4个SII-3026-540KV 载重最大能到多少啊?

网友B:
实验证明Atlas电调与344不兼容更换了GAUI 60A电调
终于有机会测试了

初步测试
1.桨太软 (12x4.5EP)
2.飞机重心相当敏感、起飞得要坚决不能犹豫不决的在地面缓起、可能没装脚架地效影响大吧

使用6S 5400mAh电池、整体起飞重量2715g
油门30%悬停

看来344要做大四轴问题不大
桨是个问题了、等找到合适的桨后继续进行测试电流及最大负载

悬停测试视频

网友:
飞拉飞啦
声音很恐怖

网友:
确实够大

网友:
还是很成功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验证明Atlas电调与344不兼容更换了GAUI 60A电调
终于有机会测试了

初步测试
1.桨太软 (12x4.5EP)
2.飞机重心相当敏感、起飞得要坚决不能犹豫不决的在地面缓起、可能没装脚架地效影响大吧

使用6S 5400mA ...

哈哈,昨晚有幸试飞了一下,真的……很稳!!期待David找到合适的桨,再次试飞,继续关注!!后半段俺滴夜航版小抢了一下镜头哦!呵呵呵呵

网友C(2010-10-16):
“实验证明Atlas电调与344不兼容更换了GAUI 60A电调”

这个电调是四轴专用的么?

网友:
还不够大,轴距不大。

网友:
要頂

繼續啊,人在看

网友:
昨晚更换了APC 12x6E的桨

负重3Kg, 起飞重量5.8Kg, 60%油门悬停
6S 5400mAh电池  飞行5分钟 下来后充电  充进3970mAh

过两天测量一下实际电流

网友:
电调是四轴专用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GAUI 6S 60A电调

网友D(2010-12-16):
建议楼主控制用FY90Q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控制用FY90Q吧

 ,现在就X650、MK2.0  FY90Q这三个来看,没一个稳定性赶得上344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验证明Atlas电调与344不兼容更换了GAUI 60A电调”

这个电调是四轴专用的么?

这个60A电调是gaui 转为425 飞机设计的电调  编号:923601
而且60A 电调和344的兼容性没问题的
除了60A 这么大的电调 当然还有 gaui的18A 和22A 电调 都是和344兼容的  大家可以根据不用的需要来选择电机和电调

网友:
真的不错。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