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 我是这样固定发射机的。

楼主(2010-09-16):
没想到给儿子买的玩具还可以这样用。。。。就是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这个想法比较有创意啊~~~稳固还可以散热~~~

网友:
不重吗?

看来机头需要压好多东西才能将重心调整好了,小心起飞重量过重。

网友:
不利于配重哦

楼主:
就是因为前边有点重。。。。一块2200的电还有摄像头,有点重,所以后边我才这样装的。当然对散热有好处。

PS:感谢X600D随机带的散热片。

网友:
一看就是AX的 电滑。。哪里用得着这样装哦。。。装腰上。直接螺旋浆就吹到了,还散什么热。。。

网友:
LZ  AX装好FPV设备后的起飞重量是多少?

网友:
你这样肯定不行的,我ax把发射机是直接放腰上的,螺旋桨散热。电池放机头,zi6放电池上,摄像头放在翅膀底下,独眼龙5.0放机肚子里面。这样刚好,重量在1030克左右。这已经是极限了。而且你这样尾巴太重了,前面放电池和摄像头都不可能配平衡的。

网友:
请问LS  1030的重量飞起来感觉如何?
续航能力怎么样?

网友:
1030克已经是极限重量了。而且起飞时最好站高点,这样才好起飞,要是在平地起飞是很难起来的。飞起来还是很稳的。我现在用的电池有点毛病了,所以每次充电只能充进去1500mah左右,能飞10分钟没问题。要是电池没问题的话,我估计20分钟还是可以的。而且我用的是共用电。你可以看看我最近飞的。飞起来还是很稳的。转弯时动作别太大。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5931

网友:
用非耐的AX应该就恰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