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的代表有吗,问个450PRO问题

楼主(2010-09-16):
我一直在论坛看的,亚拓450PRO是最新产品,配的电机是BL430SP,KV3700现在的PRo改了吗?配成老的450m,KV3500了?请能问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我不是代表,但我的PRO正在服役中,有一点可以肯定的,430SP不如450M好,我的一开始就是SP,后来轴承坏了一个,还没得修,飞块电池下来电机烫得要死,450M就好多了,只知道这些,动力没做过对比,当时SP时我还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代表,但我的PRO正在服役中,有一点可以肯定的,430SP不如450M好,我的一开始就是SP,后来轴承坏了一个,还没得修,飞块电池下来电机烫得要死,450M就好多了,只知道这些,动力没做过对比,当时SP时我还不懂:e ...

谢谢了,我今天收到新买的亚托PRO,看到电机是450m,我以为是商家给换了,因为一直看到论坛里的贴都是430SP。黑色的,电线在下面的,我的是电线在上面的,搞不清,所以问问,

网友:
以后偶也升级450M

网友:
新款的都是450M了,外转式电机,线头在上面,底下是回转的,注意不要碰到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