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比较水的问题,尾桨朝向真机和航模的区别?

楼主(2010-09-16):
发现航模的尾桨都右侧(尾巴对着自己的方向看)
又看了真机好像都是左侧。
为了对付小电直的侧歪,右侧的桨是不是要和垂直的方向有一个夹角,来提供个侧向上的力来改变小电直的侧歪情况呢?

真机的尾桨

真机的尾桨

借用论坛的某位大侠的照片

借用论坛的某位大侠的照片

真机

真机

航模

航模

楼主:
我说的是小电直哦。油机就不用来了。体重摆那呢

网友:
一般的尾桨并没有和垂直方向的角度。
尾桨在机尾的方向不同,与主桨旋转的方向有关。

网友:
如果和垂直方向有夹角,又会对升降产生影响了。

网友:
模型直升机体积小,重量轻,都会有点测歪(向右侧歪,表现为左边脚架先离地)。
但450以上的应该都可以忽略了,基本不影响飞行和美感。

网友A:
真机尾桨有的会向上侧倾一个角度  这样可以提供部分升力

网友:
UFLYS的就在左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机尾桨有的会向上侧倾一个角度  这样可以提供部分升力

 这个回答正确!赞同中……
另外:小飞机机身略有倾斜除了自身轻以外,与尾桨的高度有一定的关系,力的矢量不在一个平面上。
至于尾桨在右侧还是左侧,没有严格的规定……

看帖回帖是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