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救一个无刷电机

楼主(2010-09-16):
拿到一个无刷电机,但是三根线都被剪断了,请高手支个招,救活它

网友:
简单点接上线,复杂点重新绕.

网友:
上图吧比较好,是电源线剪了吗

网友:
怎么一回事?

 上照片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到一个无刷电机,但是三根线都被剪断了,请高手支个招,救活它
如果是给女朋友剪,恐怕难救啰。

网友:
重绕。拆的时候注意看好原来是几股,几圈,多粗的线,什么绕法

网友:
图都没有,怎么救啊

楼主:
实际上是和直升机一起拿来的,还没来的及拆,是电源线断了,不是里面的线圈

网友:
寄过来,我帮你搞定! 联系:13451759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