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一米23的EPP YAK-54 配什么电机性价比高点?

楼主(2010-09-16):
如题

网友A:
配2212、1400kv.30A电调、2200mAH20c、3s电池、8050桨

网友B:
楼上的,你给推荐的可不适合楼主的机型呀,误导了吧!
这种配置 至少要银燕2815 - 09 这个级别的才行,不过银燕这个电机 4S 电池飞才好些。

网友C:
我有一架 YAK-54
翼展;1230MM
身长;1290MM
空机重量:470g(舵角与碳纤,尾轮算上)
飞行重量: 1000-1050g
我使用的配置是
电机:3542-6 1000KV
电调:40A
螺旋桨:12X8E
舵机:9g 大力版
为了防止别人说我是托 我就不说配置是那个牌子的了。如果有兴趣可以加我QQ55476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