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的接收信号方向

楼主(2010-09-16):
了解一下,接收机有正向接收和负向信号接收之分,信号方向错误将导致舵机动作错误或无法对应接收机,如何判别接收机的接收信号方向?

网友:
没有方向 就是 模式 兼容的模式问题

如果 信号反了 可以用一个开关管 弄个信号反向器 不过一般配套的 没这个问题的出现

楼主:
对比一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