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机械手不知这样行不行

楼主(2010-09-16):
全部用步进的直连不知行不行。控制用mach3施教的方法。就用来夹东西的。请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
东西都很不错。
直连是不是没多大力呢.

楼主:
两个86电机并联起来有12A

网友:
机械手要有力的话最好用减速伺服,不要用步进。而且如果你不是要做万向的话,可以考虑气缸或者直线电机,螺杆等。

网友:
看来本坛最终的目标就是光机电一体的高智能机器人——终结者T-800

网友:
交叉滚子轴承不错

网友:
建议如果有条件的话,弄个液压的,力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