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06A 求救

楼主(2010-09-16):
原计划今天下午去飞,可早上在地面测试的时候,发现飞机失控严重,在发射机与接收机相距约0.5M的时候,一切正常,不过稍微将遥控器拿远一点,大概3M的样子,就严重失控,不动摇杆还没什么事,就是舵机里发出一点声音,可只要一推油门,所有舵机就一起乱颤,而且振幅都是满舵的程度。原来以为是和其他电子设备靠太近了,于是把接收机拿下来,单独测试,接上电调,电机,一台舵机,把所有的导线都捋清楚了,没有靠在一起,可还是一样的情况,有效距离不足3M,我还特意排除了一切遮掩物,可刚走到寝室门口,电机和舵机就都开始乱转,这是摇动摇杆根本没用,发射机电池电压,接收机电池电压,都看过了,没什么问题,天线似乎也没有断的迹象,手头只有一台接收机和一台发射机,真是好沮丧!请各位好心的老鸟们帮帮忙,谢谢了!!!

楼主:
help!!!!!帮帮忙啊!!!!

网友:
是72m的?可能功率管烧了,控开机10分钟用手摸左下方,观察是否发热,不发热就是功率管烧了

楼主:
是35M的,开机10分钟左右,只有一点点发热,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发热。应该是这种情况了。

网友:
找个接收试试吧
很有可能是滤波器
我之前出现过同样问题
换了滤波器就好了
五毛到一块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