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 450 SPORT 配件问题

楼主(2010-09-16):
最近打算入手YT 450,咨询几个问题,尾旋翼主轴,主轴,横轴,买原厂还是冰人还是飞越!新手买多少够?谢谢

网友:
看你的钱多钱少,冰人一般用的多点

网友:
最好每样20---30根,两家的都可试试,差别不大,可增长经验,注意还有尾管等。

网友A:
买多少看你是买来飞的,还是买来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多少看你是买来飞的,还是买来炸的。
完全同意

一直觉得YT机械方面做的很不错了

如果是买来飞的看看 原厂450SP 的性能吧 还能说啥呢 无疑就是多块40C的暴力电池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88759&extra=page%3D1
我看完释然了 还用选吗?

买来炸 都不错

楼主:
新手完全是先炸后飞嘛!大桨有什么好的推荐!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完全是先炸后飞嘛!大桨有什么好的推荐!谢谢

若是有这个打算就买两架,一架准备炸另一架准备飞
大桨用TNS325A品

楼主:
横轴必须买原厂的吗?听大家说射了很吓人的!

网友:
我也和你一样的机子       大浆推荐KDS的玻纤   非常耐用  35一对      横轴我也用过ALZ的    其实也还好    上好胶还没射过

网友:
450炸次机,20块!就冲这点,上的没错!!!

网友:
主轴冰人,大桨 不总炸TNS325 A品 总炸-》木桨。尾管我用的ALZ还不错,横轴尾轴买的都是alz 没炸过还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
yt450sport的原长横轴很耐用,我飞了7个月之炸了1次。。。。主轴偏软,炸了10多根了。。。

建议主轴多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