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可以不用买空机了,直接打印一架飞机空机。。。

楼主(2010-09-16):
美国科学家近日发明了一种可打印出三维效果的打印机,并已将其成功推向市场。普通打印机能打印一些报告等平面纸张资料。而这种最新发明的打印机打印出的都是塑料制成的固体制品,它不仅使立体物品的造价降低,且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未来三维打印机的应用将会更加广泛。
在此之前,三维打印机数量很少,大多集中在“科学怪人”和电子产品爱好者手中。他们主要用来打印像珠宝、玩具、工具、厨房用品之类的东西。甚至有汽车专家打印出了汽车零部件,然后根据塑料模型去订制真正市面上买不到的零部件。
现在人们可以在一些电子产品商店购买到这类打印机,工厂也在进行直接销售。不过物以稀为贵,一套三维打印机的价格从一般的750美元到上等质量的27000美元不等。
科学家们表示,目前三维打印机的使用范围还很有限,不过在未来的某一天人们一定可以通过3D打印机打印出更实用的物品。

以后飞机上的零件,甚至整个空机,都可以不用买了,全部打印出来。

网友:
其实3D打印 就和碳纤维模具的制作是同个道理。软件的制作和设计才是最关键的。机器哪个国家都能做出来的。

原理就是一层一层(每层0.1MM到几MM不等)贴,贴好了再精确的切割,一层层的搞。汽车碳纤维外壳部件的制作也是如此,贴一层刷一层胶,用机器压好再贴一层再粘一层。

对机械的重复定位精度要求很高。:loveliness:不过切割改用激光切割,精度是可以很好的得到保障的

网友:
材料才是重要的,机器简单……

网友:
到底是打印还是切割呢?

网友:
快速成型。不是什么新玩意了。

网友:
很早前就报道过了

网友:
    太渴望了

网友:
其它都很简单,最困难部分是"墨水".

网友:
不是切割出来的,原理很简单
就是高分辨率的喷墨打印机,只是喷的不是墨!
喷墨打印机,喷墨的地方是黑的,不喷的地方是白的!并且移动只有2轴
这种3D打印机有3轴移动系统,需要的地方喷的是类似AB水一样的东西,固化很快!不需要的地方喷的是类似石膏的材料!就这样一层一曾的粘接在一起!
这个图片显示的是处理好的成品!实际打印出来是整个一大块,要手工把石膏敲碎,去除掉!就可以得到立体的成品了!
简单吧,就是不知道一般喷墨打印头能不能改喷别的东西!

网友:
关键是 "墨水技术"     硬件结构 和 控制软件都不难的

网友:
谁能上个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