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 SPORT 射桨 虽被击中 还好还好!

楼主(2010-09-16):
午间休息,单位友人在大会议室练习悬停,我在10米开外坐着观摩。突然射桨,紧贴我右侧脸部飞过,造成右侧脸部4mm伤口,少量流血。还好还好!!!
刚才简单看了一下,没有发现螺丝丝口有明显问题,看来是松脱造成。但是同事的飞机是新组装完成,安装时特地确认了横轴螺丝的紧度(但是好像忘打螺丝胶)。安装完毕到今天射桨,总计飞行不足20分钟。
还有一点,昨天同事飞行时小炸,造成主旋翼损坏,今天用的8元木浆。会不会是昨天小炸时留下祸根?
另外,今天的遭遇不得不让我关心起“射桨”来,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免?需要改装什么么?
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
和我一样   刚买回来的亚托SPORT    我想看看有没有打胶,然后就随便下了一个主旋翼上的螺丝。发现有打胶的迹象,就欣喜了,心想,亚托真好,全部都打胶了。那我就不单独拆下来再打了。然后装好就去飞。飞了2个电池,一看。我操     螺丝出来好多   显然再飞就**。我回去下了横轴一看。我擦,明显没打胶。真恶心        这不是欺骗我吗    后来打了胶就没这种问题了     飞前检查,打好胶,就没事了

网友:
横轴螺丝要打螺丝胶,还要经常检查是否松动。
还有,有些人射桨是横轴螺丝断了,每次炸机,都要卸下来检查看看,有无安全隐患。
我也关心你的问题,期待高人讲解一下。

网友:
最好别用木浆     飞亚托了   还省个浆钱吗       买个35的玻纤浆都可靠多了

网友A:
谁说光飞越会射浆,YT一样会!

网友:
射过尾浆,大浆还没试过

网友:
我朋友的yt450pro装好 2快电池时射了···其他地方基本都上了  就横轴没上

网友:
是用木桨的缘故

网友:
跟木桨无关,我一直用木桨,从来没有射桨

网友:
新机震动大+没打胶

网友:
各位小白, 有种东西叫做外丝横轴,没用过吗?

网友:
还有不是推力轴承,轴承不顺滑也有可能的吧,几扭几扭就扭出来啦,我内丝飞了1年,咋没射过呢

网友:
也奇怪 我的4mm横轴 内丝的 没上过胶过 从来没松过啊
哪怕炸机也不松 貌似也没弯过。。。。。 炸过一二十次了 别东西换的蛮多了

网友:
直升机最恐怖的事情莫过于射桨(包括射主桨、射主桨夹、尾桨、尾桨夹)。
今天,我把坛子上所有关于射桨和射桨架的帖子浏览了一遍。
收获如下:
1、内丝横轴:
   1)横轴螺丝一定要打螺丝胶(要清洁干净螺丝上原有的螺丝胶等杂物)
   2)螺丝扭力要适当,螺丝扭得太紧倒不好
      (因为横轴因螺丝过紧,受力不均,可能导致螺丝断裂。高手是这样说的)
   3)横轴(包括三轴)最好用原厂的。
   4)更换横轴时,连横轴螺丝一起换,不要因小失大。
   5)更换新的横轴螺丝时,检查螺丝颈部是否有加工制造缺 陷,如裂纹等。
2、外丝横轴:
   1)自锁螺帽也最好打螺丝胶。
   2)自锁螺帽要拧过整个螺纹,至少多出1MM才能完全发挥自锁作用。
   3)要选择好的自锁螺帽。自锁螺帽的螺纹至少要有3-4圈。
最后一点,每次飞前,要检查,至少肉眼检查,没有松动。
希望各位补充这些安全的注意事项。

网友:
1.2其实是很多人怕射桨拼命紧螺丝,其实这样反到使罗斯的承载能力下降,螺丝都是有标准锁紧扭力的具体数据忘了,一般2mm螺丝好象是2公斤/厘米左右,手里没跟的可以买个小型扭力扳手,相信用过后很多人就知道以前上螺丝的扭力都严重超标
2.2我觉得至少多出1mm'这个是误区,没必要只要自锁螺母尼龙部分吃满螺丝就可以了,即使没吃满也只是防滑效果下降,只要满足不松脱就可以

除了前面说的扭力过大造成承载力下降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因素就是震动,只要记住,震动大的机子绝对不能飞才是最安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又有多少人能坚持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说光飞越会射浆,YT一样会!

说的好像非耐克斯不会射浆?

网友:
射桨几率虽然不大,但是到室内飞,如果碰上这个后果就严重了.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在室内飞450

网友:
我的亚拓450就没射过大浆。我也从来没上过螺丝胶。尾桨就有过。是桨的问题。飞有4个多月了

网友:
我也没射过桨。。。三个月了~

网友C:
注意安全了
射桨不要一味责怪 机机
我看论坛9成以上射都是人为的原因造成的

网友D:
我尾桨大桨都射过
尾桨是人为因素,触地了,没仔细检查,继续飞,螺丝断了。
大桨是木桨,齐根断,是质量问题。

网友E:
学习了,每次飞行要检查,射桨不是开玩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