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毒入魔了,刚才发到电直新手学堂去了。这回找到家了

楼主(2010-09-16):
13日注册了ID 潜水了几天看看资料和教程。
昨天买了600米的配件(ft06a的控 kv1400 30A电调 1500mah 20c  若干浆 舵机等等) 昨天缺模拟器没有发货
正在做一个教学kt机。呵呵 期待我的处女飞吧,得再模拟器上练些日子吧?
飞航线的话估计得练多少天呢!
还有个问题就是遥控接收的电是从什么供的 是电池的充电口么?
我得到的图纸是飞行机器2010年6月14日的图纸 那个需要四个舵机 两个副翼的舵机怎么能一起动啊! 还有加上轮子转向的话还得要一个舵机那个怎么控制啊!

网友:
新手先不要搞那么复杂,轮子一般用不上,就是能起飞也降不了,我的第一架KT机出手就炸地,一块电池没用完机机就炸报废了。现在第二架也炸的伤痕累累,用了三块电池练习,现在能飞航线了。
一般接收机的3通道接电调就可以供电了,
两个副翼舵机需要设置混控的,一般是1、6通道混控,具体看说明书吧

楼主:
了解了,多谢~! kt330那个3D机和普通的教学机是不是教学机比较好飞啊,3D机飞航线和教学机一样好操作么

网友:
3d机鸵面大反映比较快,练习机小所以就慢也好控制,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