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郁闷!化油器不出油,请教大侠帮忙

楼主(2010-09-16):
26CC海模汽油机半年没用,启动不了,现象不来油,化油器也拆洗了,也密封不漏气,可就是不吸油。请各位大侠指点密经!

网友A:
是不是油箱封死了?要留個孔

楼主:
油箱有气孔啊

网友B:
我的朋友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换化油器 不贵的

网友C(2011-03-15):
清洗化油器油针,检查气缸压缩比!

网友A:
拆開化油器清洗~

网友D:
这种问题多数是化油器的真空膜片硬化了,能找到这个膜片当最好,找不到到只能换化油器了。
另外也检查一下负压气孔是否通。

网友E:
油膜估计挂了,换个试试

网友F(2011-11-12):
估计又是单向阀坏掉了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