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Ek2-0508 數位伺服機

楼主(2010-09-16):
奇怪~ 新買的伺服機怎麼,中立點不準,調擺臂位置更糟,入續在兩個賣家買,都是出現這問題...
以前搭機的伺服還比它好點~

不知道我買的,是否是新款的?

1.Standard Voltage:DC 5V +-1v.
2.PWM lnput Range:Pulse Cycle 20 +- 2ms, Positive Pulse 1~2ms.
3.Speed: 0.1S/60度.
4.Toque:1.0kg/cm(VCC=5V).
5.MAX Comer:150度.
6.Operation Temperature:-20度C - 75度C.
7.Weight:7.5g.
8.Dimensions: 22.8x11.5x20.8mm.
9.Color:Black.
CE 0678. 條碼 : 6 941126 515631.

比較容易,看的出來的地方~
名牌字體大小 / 模糊,慎至沒看到,那綠底白字的Ek2-0508.
機殼顏色:墨黑色.
外殼有鎖穿現象.
機殼旁邊的銀色貼紙度不一樣.
伺服固定座,外緣比較寬.
齒輪有兩個是細齒的.
黑色插頭不一樣.
黑紅白電線較細.
機殼旁邊電線外的橡膠套,底座凸緣高度較高,橡膠套伸出距離較短.
積體電路不一樣.
機殼底下,沒有CE字樣.
四支螺絲圓頭較大,螺絲比較長.

如果這是仿冒的伺服,我就不知道,賣家是在那進(批)貨的 ~

中立點不準,這問題不知道要如何解決 ?

网友:
请注意是不是买到了假冒产品:
★如何鉴定假冒EK2-0508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6284&highlight=

网友:
这舵机就是这个样子啦,反应慢,易扫齿。。。

楼主:
請問~ 如果不用它Esky原廠的伺服,可用那些廠牌的?
陀螺儀是用原廠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 如果不用它原廠的伺服,可用那些廠牌的?
陀螺儀是用原廠的 ~

原厂?你用的是什么机子?

网友:
如果斜盘用, 随便什么只要尺寸差不多的即可,
如果锁尾用,高速数码舵机一般都可,比如:
无锡恒吉MD922
南京格宁D905
台湾亞拓DS420
台湾泰世GS-095

楼主:
我的機子Esky King V3 & Belt CP V2 ~
想找尋數據跟Esky 一樣的,或相近的 ~

网友B:
这位台湾同胞还在折腾esky啊,哎

以前原装的0508老坏,换了辉盛 SG90 舵机  就从来没坏过,价格差不多

楼主:
如果電裝都沒事,在原廠搖控器時,機子都已經,可以調到八子飛行,前翻滾定點倒飛~
用原廠電池,主旋轉速不高,只能把握,前2~3分鐘進行倒飛,隨即馬上翻回,再一般飛行時,馬力明顯下降,約可飛5~6分鐘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位台湾同胞还在折腾esky啊,哎

以前原装的0508老坏,换了辉盛 SG90 舵机  就从来没坏过,价格差不多
不知道是esky的机器垃圾还是自己缺乏恒心,现在已经没兴趣玩了

楼主:
輝盛 SG90 舵机~
SG90       weight- 9g
Dimension 23x12.2x29mm
Stall torque 1.8kg/cm
Operating speed 0.1sec/60degree(4.8v)
Operating voltage 4.2-6V
Temperature range 0℃_ 55℃
Dead band width 10us

网友:
 esky已经不内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