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上得转速差

楼主(2010-09-16):
本人天地飞6a,遥控怎么控制两个电机的转速差啊,也就是说油门让两个电机转速一样,通过其他摇杆产生差速,有可能实现吗?期待高手解答,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可以实现,但是要把主芯片拆下来,重新写程序。你要懂C++、需要芯片读写器,和仿真器,还好,程序不复杂!就是时序难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对我新手来说绝对实现不了,我有一种想法。。。能不能通过舵机去控制点位器,利用点位器跟电机电调传在一起,在让舵机去左右点位器来实现转速差

网友:
楼上完全乱说,哈哈,只不过看见你的帐号也就淡定了。。。

楼主:
难道不同过软件不行吗???我的思路都想好了。。。。电机线上一边加一个台灯旋转按钮,让舵机控制按钮反方向旋转,这样行吗

网友:
固定翼模式下  天6A没有油门(3通道)和其他通道的混控功能
不过在直机模式下有  是2种:一是3通道和4、6通道混控  这样4通道作为方向 设置混控可以实现你的功能  二是3通道与6通道混控(6通道开关通道 用不上)
如果你飞简单固定翼 舵面设置不复杂的话  可以尝试用直机模式

如果上述办法用不了  建议去买一条混控线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不同过软件不行吗???我的思路都想好了。。。。电机线上一边加一个台灯旋转按钮,让舵机控制按钮反方向旋转,这样行吗

你考虑的这种机械控制方式在可靠性和可操作性方面有很大的局限 远没有电路来得可靠
为了你和大家的安全   宁愿升级遥控   也最好不要尝试

网友:
说明

说明

楼主:
六楼的能具体的说下啊!?看了半天实在理解不了。。。假如我在三通道也就油门弄两个电机,在直机模式下,四通道也就方向怎么控制三通道的转速差,怎么设置怎么接线能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