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LV铣床,用57电机,连X轴和Y轴都带不动,回来找砖【转了但不痛快】

楼主(2010-09-16):
没换丝杠,以为xy两个轴应该没问题,谁知竟然不动!

是软件设置问题还是@#¥%……&*()(*&?

各位,拍吧!

网友A:
57什么参数的电机,怎么设置的?驱动供电是多大的?

网友:
57*75的勉强能带动,是不是捣鬼太紧了

网友:
恩恩。你锁紧忘记打开了。

网友:
电机测试了吗?先确定是电机问题还是机器问题。57X76调整好可以带动啊。

网友:
我的7025也是用57步进电机,2.5A,用同步轮1:2,能带动X,Y轴!

网友:
有图好说,没图就不好说了.

比如说是电机轴直连丝根呢还是加同步轮

紧锁松开了没有呢...可能性都很多的,建议先拍个图上来

网友:
楼主别是大轮带小轮?

网友:
减减速应该可以的

楼主:
多谢大家关注啊,我拍照片去

楼主:
pp来了:
全貌:

x轴驱动:

y轴驱动

z轴驱动(3倍减速):

楼主:
步进电机:

楼主:
驱动板用24V/5A的开关电源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流小了吧。

楼主:
是不是软件设置的问题啊?

网友:
不至于吧,空转能转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57什么参数的电机,怎么设置的?驱动供电是多大的?

严重怀疑参数设置有问题。。。。但是刚接触,没地方下手

网友:
严重关注,好像是扭矩小点。

楼主没说Z轴能否正常运动呢?先去掉负载空转看是否正常才能排除设置问题,如果Z轴运转正常,说明X.Y直驱不行,还得加同步轮,我也正准备改BF20,严重关注中。

网友:
得加同步轮

网友:
电源问题。电流太小了。 以57 你这个加长型来看,应该一只电机要3A的电流。而且你用一体驱动板,电流时平均分配的。5A的电源平均了,一个电机才多少A?你可以测试一下。断开其他2个轴电机 只连1只。是否能带动? 测试之前先用摇柄感受下丝杆是否顺畅,确定不是机械问题。建议用24V  350W的电源吧.
或者用36V 14A的 强烈建议换36V的。不过可能驱动器要换 因为没用过你这个驱动器。不知道电压能上到多少.

网友:
哦。忘记问了。不接联轴器,电机转不?不转就检查下设置吧

网友:
电机新的旧的?退磁了没有?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电机是新的,不是二手的,电机有声音,会动一点点,用鼠标点击手动控制,正反向都有响应,但是只能动一点点。

我把电机拆下来试一下能否转动,再回来报告情况
-------------试过后,空转能转动

网友B:
电源输出电流不够,换大点的吧

另外软件里电机参数加速度调低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输出电流不够,换大点的吧

另外软件里电机参数加速度调低点试试

多谢,能否指导一下这个参数在哪里调整的?

网友C:
第一步:增加步进电机电流!电机不发烫为止。不行的话,进行第二步。
第二步:贴塑,滑动顺畅些!顺畅为止。不行的话,进行第三步。
第三部:加轴承,阻力减小许多!不行的话,进行第四步。
第四步:更换成滚珠丝杆!不行的话,进行第五步。
第五步:换机,换好点的铣床,然后再从第一步开始。如果还是不行,进行第六步。
第六步:直接购买数控铣。

如果第六步还是不行,只有最后一个办法了:退出这个毒坛!中毒太深会无药可救!

网友:
arp说的太经典了,不过我估计还是两种可能,驱动电流小了点儿或者是电机功率太小了,

网友:
要加同步轮,直连力量小,带不动的

电流也是一个原因

一般是先空转,如果空转没问题的话,基本上就是上面两点了

网友:
只是抖动?  电机接线是否正确。确认好了再做其他测试。

MACH3的设置。当你购买驱动器的时候卖家会有详细的设置给你的。按它的设置就OK了。

还有MACH3初装的时候比较娇气,要干净的系统,有毒的或安装了N多软件的系统,对MACH3的使用都会多多少少出现奇怪的问题。特别是安装完MACH3后。破解完成了一定要重新启动电脑。再运行MACH3。有很多人因为不重新启动MACH3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步:增加步进电机电流!电机不发烫为止。不行的话,进行第二步。
第二步:贴塑,滑动顺畅些!顺畅为止。不行的话,进行第三步。
第三部:加轴承,阻力减小许多!不行的话,进行第四步。
第四步:更换成滚珠丝 ...

第七步,退出论坛之前先把铣送给我!

网友:
电流估计不够,至少买个10A的24v的电源吧,lz在试试mach里电机设置衰减。。。还有你电路板上的细分。我以前就遇到过这种问题。。。最终还是加同步轮更有力些

网友D:
看了一下,关键问题是,提高电压,建议至少到48v,驱动可定是要换的了,那个驱动时雕刻机用的。24v雕刻机都跑不顺。我的25lv,用的二手57电机,圆的,103长的。xy轴没问题。电压48v,电流2A,速度高点都没问题。问题在于你的驱动电压低,电流上不去

网友:
就是驱动电压低了,提高驱动电压,换驱动。

网友:
1、电源功率不足,最好用变压器加整流,24V输出300W,过载能力强,功率余量足,比开关电源强多了,价格平,更耐用。2、还有就是一体板驱动器电流会小点,建议用独立的驱动器,才80元一只。3、步进电机的电流小了点,才2A,不加同步轮是推不动的,即使能驱动也会因扭力不足会造成丢步。4、MACH3电机输出设置可能有误。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能否推荐个独立驱动?有淘宝的链接最好,多谢!

楼主:
折腾了半天,电机空转正常。

然后在驱动板设置上把驱动电流调到最大,各个导轨都仔细润滑,动了,但是不太顺当。

请教,我把24V电源换成36V,驱动板或者电机会受不了吗?

楼主:
看了一下淘宝上lixiaosch 的驱动板介绍,说驱动电源可以12-36V,那么剩下的就是 电机是否能承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下,关键问题是,提高电压,建议至少到48v,驱动可定是要换的了,那个驱动时雕刻机用的。24v雕刻机都跑不顺。我的25lv,用的二手57电机,圆的,103长的。xy轴没问题。电压48v,电流2A,速度高点都没问题。问题 ...

多谢!可否给我个电机的链接?

网友E:
电机座做得很好。自己做的吗?

网友:
看来只有两个办法了

1.导轨贴塑,换滚珠丝杠。2.换86电机。

网友:
只羡鸳鸯(地方)不羡仙(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座做得很好。自己做的吗?

电机座是线切割的板,车床加工的固定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淘宝上lixiaosch 的驱动板介绍,说驱动电源可以12-36V,那么剩下的就是 电机是否能承受了

电机能承受500vDC .把机械(捣鬼松紧,联轴节同心,丝杠螺母)仔细调整后,24V 低速100-200转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电机负载太重了

楼主:
电压加到了28.6V,貌似可以了,

再请教:燕尾槽导轨用什么润滑油比较好?

网友F:
之前我都说了。建议换成32V 14.7A的 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加到了28.6V,貌似可以了,

再请教:燕尾槽导轨用什么润滑油比较好?

68号捣鬼专用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我都说了。建议换成32V 14.7A的 电源

我暂时没有合适的电源,只能把原来的24v开关电源调到最高(28.6v),结果很管用,多谢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步:增加步进电机电流!电机不发烫为止。不行的话,进行第二步。
第二步:贴塑,滑动顺畅些!顺畅为止。不行的话,进行第三步。
第三部:加轴承,阻力减小许多!不行的话,进行第四步。
第四步:更换成滚珠丝 ...

高银啊,哈哈哈,学到了

网友G:
如果驱动可以,加大电流及电压,电压32V。不行贴塑吧。电机有些小,但跑200还是没问题的。
仔细调整一下吧,也长经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驱动可以,加大电流及电压,电压32V。不行贴塑吧。电机有些小,但跑200还是没问题的。
仔细调整一下吧,也长经验啊。

多谢!也正是这样想的,Z轴加上配重后,先尽量让机器跑起来,再学习一下电脑软件的使用,差不多了,再考虑换电机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