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9的电池是9.6V,但是开机却显示11.1V,正常吗?

楼主(2010-09-16):
用的原配
充电器
,
电池
充好以后竟然显示11.1V.是不是严重过冲啊?

网友A:
充好应该12V啊 但我的DSX7的原装电池从来就没到过12V,可能是充电器和控的显示本身就有差别吧。

网友B:
难道你11.1V的 3S锂电充满了还是11.1V吗?
有点常识好不好?

网友C:
正常啊!!!8个1.2是9.6V,但充满电后每个电池就是1.4v左右了,这样算来时要11.2v的.正常的,我控改用锂电池冲满后是12.4V呢,没事。

网友D:
镍氢电池。正常。

网友E:
这楼主常识性的东西都不知道,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啊

网友F:
我的也是11.1V

网友G:
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