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横轴上的推力轴承不是和横轴两头平行的吗?

楼主(2010-09-16):
如题

今天注意看了下4mm横轴两头的推力轴承装上后横轴两头还凸出了大约1mm 是正常的吗?

这样装好后 会出现大浆夹上下和左右的虚位 不知道大家用的V2横轴是否也这样?

把横轴拿在手里不装浆夹直接装好两头的推力轴承 然后装上两头的紧固螺丝 螺丝有个垫圈

装紧后 两头的轴承还是在螺丝之间滑动一边大概1MM左右 两头加上就是2mm 这样也造成了

装后浆夹 横轴在中联里两头可以用手移动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原因 也就导致了双桨的时刻出现

谢谢大家回帖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不正常的?是原装就这样还是后来自已换过中联或桨夹或内外丝横轴改动? 我以前把塑料桨夹改成金属的也发生过这种现象,后来费心自制了内4外6的垫片加在横轴垫圈和轴承间才解决这个问题.   你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只要在推力轴承后再加个内3外7或8的垫片就行了

楼主:
一直都这样的呀

刚重新装后后 好像横轴不动了 但估计只要飞起来 马上浆夹就会有间隙

按道理那个推力轴承应该和那轴的两头一样平行的呀 每根轴都是一样长的 难道本来里面有垫片的吗?

我这里只有紧固横轴内六角螺丝有垫圈 但垫圈是不能套在横轴上的 应该是刚好堵住推力轴承用的

但推力轴承在两头晃动。。。。 估计大浆转动呢起来 轴承就刚好顶住那紧固螺丝 但做剧烈螺距的

时候 估计就会两头滑动 导致横轴也滑动 也就造成了双桨时有时无

现在横轴和中联之间已经一头有个横轴垫圈了 一直是这样的 是否需要还加个横轴垫圈来消除这个间隙?

没试过一边是一个垫圈一边两个垫圈的方法 另外配套的450螺丝包里也没那种垫在横轴两头的垫圈

一般都只有横轴与中联之间的垫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都这样的呀

刚重新装后后 好像横轴不动了 但估计只要飞起来 马上浆夹就会有间隙

按道理那个推力轴承应该和那轴的两头一样平行的呀 每根轴都是一样长的 难道本来里面有垫片的吗?

我这里只有紧固横轴内六 ...
正常来讲,横轴是稍短于两端的轴承平面的,这样才可能锁紧轴承,你的稍长就有点奇怪,我记得说明书上好象4*8*3轴承和推力轴承间是有垫圈的

楼主:
这个推力轴承是单独在横轴两头的 应该和那大轴承碍不上吧 因为比横轴要小点 应该是和紧固螺丝垫圈接触的

但中间有那么一mm的间隙  哎

应该是要稍短于横轴这样才能和锁紧螺丝紧密接触 才能稳定住 难道还需要一边的推力轴承盖子垫上吗
另外说明下是4mm横轴 内丝的

网友:
不是短一点而应该是略微长一点,这样外面螺丝缩紧后推力轴承还可以转动,若是短推力轴承就锁死了,跟垫圈还有什么区别
桨夹和中间之间有旷量可以用不同厚度横轴铝套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