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一些难解问题的形成机理和解决方法

楼主(2010-09-16):
身经百炸的450,必定有一百零一次修复。

每次修复,机器性能都更上一层楼。

首先声明,我始终在飞山寨450。就是378元一架的那种,电子就是MD922、山寨9257、GY401/KDS800和XXD电调。前段时间,由于5200KV电机烧了两个电调,导致我停飞近1个月。在漫长的等待和煎熬中,由于无聊,把机器从头到尾都修了一遍。在修机中,又懂得不少450机器的道理。

每个故障或问题,都要懂得问题形成的机理,才能知道怎样修。这些问题想必在困扰着论坛上99%的新人。现把自己近百次反复修机、飞行的体验写出来,供自己和其他模友温故知新。

1正飞无双桨、倒飞又出现:

很多初学3D的模友,苦恼于正飞无双桨,倒飞又有了双桨,觉得很困惑。

这个故障形成的机理是:中联弯了,转起来不同心,并且一边桨夹高、一边桨夹低。你虽然在正飞调好双桨(实际上你是加大了低桨夹那边的螺距,令飞行时低桨夹侧的大桨被迫抬高),而倒飞又出现并且加剧双桨。

问题机理找到了,3D的双桨就不难调了,换新的中联,确保两个大桨夹水平,装上大桨再调,正倒飞均无双桨。

问题,要迎刃而解。要先搞懂形成机理,再去解决。山寨就是亚拓。

2、避震,先看看三轴:

三轴绝对要直,自不必说,这对减震至关重要。关键是在安装旋翼头、尾中联之前,你就要检查妥当;

3、拒绝莫名双桨

有些时候,我们碰到莫名其妙的双桨,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即使调好了,过一会儿又出现。凑和着飞,过会儿又没双桨了;

这个问题形成的机理是:旋翼头上某个或某些螺丝松了。

所有螺丝,要紧,上胶,确保不能有轴向松旷,否则就会出现莫名双桨;

楼主:
4、金鱼尾,不要赖GP750

很多模友困惑于金鱼尾。我也曾深受其害。好在最终发现了问题,并解决了。

金鱼尾问题形成的机理是:小小尾桨夹,很难与尾中联达到精密结合,即使上紧了尾桨与中联的连接螺丝,用手指捏尾桨夹一掰看看,往往还是明显晃动。不能小看这种晃动,飞行时,尾桨高速旋转,陀螺仪通过尾推的变距控制的锁尾命令,全凭尾桨夹来精确传动。如果尾桨夹晃,变距效率将大为降低(请想象一下,一个晃动的尾桨夹怎能精确传导陀螺仪的控制?!),于是锁尾失效,金鱼尾出现。

Sports的尾巴,可能是内径设计的问题,拧上中联后很容易出现旷动,我换了几个新的都是这毛病,结果反复被金鱼尾困扰,接下来用V2的,一下子就解决了。因此,Sports尾巴一定要仔细处理,或干脆换用V2尾桨夹。

另外,之所以大量的T-Rex Sports出现金鱼尾,并不是GP750的问题,而是Sports的尾桨夹与某些中联的配合存在空隙,金鱼尾不要再赖到GP750头上;附近的模友大都是用的GP750锁尾,效果很好。

5尾推,为什么滞涩?

有时,没用多久的尾轴就出现滞涩。这个问题形成的机理是:单推受力在一侧,尾轴表面稍一粗躁,就会变卡。解决办法也很简单,换双推。

双推确实好,虚位控制比单推要好得多,受力更均匀,不易卡尾。有些山寨的双推,廉价,但效果要比亚拓原装的单推好,我用过固朗双推和ALZ双推,都相当满意。上次飞人家的T-Rex Sports,那个原装尾巴也就马马虎虎,虚位不小,用久了旷动会更大。
但山寨双推的磨损大,要经常检查、更换、紧固。这点决不能省事。

楼主:
6减震,全靠配重

震动形成的机理是:旋转中,两只桨拉轴的离心力不一致,一大一小,拽得机器格外难受。减震的方法也很简单:

如果已无双桨,三轴也直,减震基本上就只需配重。450平衡配重最好靠手握推油门感觉震动,并反复配重直到很轻微;或悬停观察、下来配重,直到看清尾桨螺丝。关于手握调机推油门,当然要高举头顶,注意安全;你是戴摩托头盔保护自己,还是怎样,随你便,总之要做好保护;

再重复一下,450以下级别的桨平衡,不要用桨平衡器,那方法不能保证旋转的绝对平衡。

7450起飞前、降落后的机震

这是个根源很隐蔽的问题。昨天,我的450已经得很好,但发现450起降时仍震动。当时,大桨并不存在甩不开的问题。经过一番苦思瞑想,终于发现问题根源。原来,问题出在两侧桨夹转动的阻力不一致上。

起降震动的形成机理是:正常情况下机器起飞,随着油门增加,螺距也在逐渐增加;但倘若两侧桨夹转动阻力不一致,一侧桨距变化就会较小,这只桨出的升力小;另一侧桨距变化大,这只桨出的升力大。这样,机器就震动起来。在一定转速下,共震会加大这种震动幅度。到起飞后的平飞阶段,两侧螺距经过震动和旋转,毕竟最终趋于一致,就不再机震了;同时由于频率更高,也避免了共振。但降落时,震动将再次出现,原理同起飞一样。

解决办法很简单,换止推轴承,并检查、确保旋翼头上的每个摇杆都能灵活转动。检验两侧阻力是否一致的办法也很简单:锁定遥控器油门,上下推油门杆,看两个桨夹是否同时对称转动。如果转动幅度相同,说明阻力一致,可以放心装上大桨了。

关于大齿与电机齿松紧、皮带松紧、球状扣松旷什么的,都是小儿科的东西,地球人想必都知道,就不赘述了。

现在,我手上的两架山寨450,载着4500KV5200KV的电机, 吃着3S A123电力,疯狂的3D运动又开始上演了。

网友:
好文章 学习啦

网友:
想想当初以为买个套机(那怕多贵的套机),就可以爽飞,原来这只是一相情愿

楼主:
补充一下,调好的450的状态是怎样的:

机器飞起来噪音很小,是一种“倏倏”的转动声,而不是刺耳、夹杂着高低频的噪声。

无论是正飞还是倒飞,大桨都收成一条直线,而且是薄薄的一条直线。

猛打油门,机器上下自如,得心应手,感觉很轻盈,不会出现时滞。如果感到了时滞,就要看变距系统阻力是否因震动而过大了。

横、纵翻180度,看尾巴是否会偏。如果偏,就是尾变距系统虚位大,或材料太软(塑料缺制品)。坚硬、精密的尾变距系统是不会让机器翻偏的。

网友:
说的非常有道理,另外第一条的出现因素也不只有中联变形,中联与主轴的虚位还有各连接部位的虚位都可能造成这一现象。

网友:
说了每种现象的一种解决办法,其实同一个现象有很多成因,每个人可能遇到的情况不同
能把这些总结出来分享给大家,鼓励

网友:
好文章

好文章

网友:
回复 楼主:

牛B闪闪蝙蝠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