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60MG安装在PRO升降的精确打孔位置,横装

楼主(2010-09-16):
竖装头罩不方便处理,还是横装吧,修改侧板怎么才能比较精确?

网友:
我不改,嫌麻烦,帮顶

网友:
竖装也不要紧
2种解决办法
1 头罩切割

2 把支撑柱加长

网友:
竖装时候舵机下面是这样固定的
先把260舵机外壳打开.钻孔一个,让后侧板响应位置也自己开孔,螺钉穿过去.
只需要在侧板打一个孔,相对横装还是省事不少

楼主:
谢谢指点,还是选择了竖装,所有舵机臂用原装一字的切一半就可以了吧,第二个孔位?

网友A:
是的,切一半就可以了吧,第二个孔位,

记得舵机要取下前壳,开孔,打钉固定好在侧板上面,再把舵机后面的部分装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切一半就可以了吧,第二个孔位,

记得舵机要取下前壳,开孔,打钉固定好在侧板上面,再把舵机后面的部分装回去.

没明白,为啥要先取下外壳呢?兄弟能不能照一张近点的图,学习一下,还有就是260mg应用的450上感觉如何,炸鸡以后表现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