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拖板”还是“托板”?

楼主(2010-09-16):
如我们常说的,车床上的大中小tuoban,铣床上有十字tuoban,该是拖还是托呢?或者该用在不同的地方?
这个问题,我在审图时经常发现,有近年绘的也有沿用了数十年的,甚至同一图号不同的版本就有不同的tuo,而且是反反复复。
百度的结果也是各种各样,机床拖板与机床托板关键词都有众多的相关网页。
也问过,有人说当然是拖,因为要拖着东西走;有人说当然是托,因为要托着东西走
大家说说呢

网友A: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不像"刚""与钢"
我还"地""的"不分, 基本都是用"的".

网友B:
字面理解应该是拖!可能吧
占个沙发

网友C:
当然是拖了,造房子现浇楼板的,下面要用板来托住,那个是托板。

网友D:
一般叫拖板的多,如果确实上面还安装了另外块板的,叫托板也不为过

网友E:
没必要咬文嚼字啊,反正又不是中文论坛啊

网友F:
当然拖板!里面有运动的意思,托板则没有,如果你的车床拖板不能运动只能装个刀架摆样子,那就叫托板!

网友:
有意思,真没有深究这些了。LZ是细心之人!

网友G:
我也凑个热闹,从文字由来讲:应该是拖板,“拖”有延一定轨迹水平方向移动的意思,而“托”的意思是用垂直向上的力量使被承托物克服重力,保持在一定的空间位置。虽然拖板也有承托的作用,但其存在主要作用和意义还是水平移动,所以我想“托板”应该是笔误,但用的人多了也就见惯不怪了。尤其现在大部分人包括我都是用拼音输入法打字,同音字打错互用的现象非常普遍。
这还让我想起“打车”这个词的由来,古人发明文字的时候,把上臂相对不动,小臂以肘关节为轴上下挥动这个动作成为“打”,“打人”的打,用木棒敲击洗衣服也叫“打”,都是这个动作,所以后来才发明出“打车”这个词也是沿用了这个动作。还引申到比如“打字”,就是手掌不动手指上下挥动敲击键盘。
感慨:中 国文字真是博大精深啊!

网友H:
楼上兄弟两个字解释的很到位  。

网友I:
淘宝上,电源插线板,也叫拖板。。。

网友J:
论坛改语文论坛了

网友K:
中 国语言文化博大精深。拖着托板来回拖。。。

网友L:
很有意思

网友:
进来补习下语文~~

网友M:
搭车问一个
到底是“雕刻机”呢还是“叼刻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论坛改语文论坛了

还是尽量力求准确吧,免得用错字出事

刚才就看见有人把林大夫错写成了淋大夫,还弄得林大夫违反版规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会吧............

在这里面呢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13476&extra=page%3D1

网友:
现在看来真不行了,看来得回炉,看看一年级收不收,不行就直接幼稚园开始吧
怎么老是出XX题呢?好不容易逃离考场上班了,咋就不能叫人消停消停呢,这字典就还嚼起来没完了,我反对

网友:
就叫他个拖托板。

网友:
重  出   那个字念chu,那个字念zhong?

解释如下:第一个字念chu,千里吗,肯定念chu,第二个字念zhong,两座山落一起还不zhong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凑个热闹,从文字由来讲:应该是拖板,“拖”有延一定轨迹水平方向移动的意思,而“托”的意思是用垂直向上的力量使被承托物克服重力,保持在一定的空间位置。虽然拖板也有承托的作用,但其存在主要作用和意义还是水平移动,所以我想“托板”应该是笔误,但用的人多了也就见惯不怪了。尤其现在大部分人包括我都是用拼音输入法打字,同音字打错互用的现象非常普遍。
这还让我想起“打车”这个词的由来,古人发明文字的时候,把上臂相对不动,小臂以肘关节为轴上下挥动这个动作成为“打”,“打人”的打,用木棒敲击洗衣服也叫“打”,都是这个动作,所以后来才发明出“打车”这个词也是沿用了这个动作。还引申到比如“打字”,就是手掌不动手指上下挥动敲击键盘。
感慨:中 国文字真是博大精深啊!
...

我觉得‘打’字三解,不光是你说的定义。‘打’字从‘手’从‘丁(钉)’,有三个主要意思。
一个指敲击钉子本身及引申,有快速、迅捷、清脆、位置明确的描述取向。打击、打铁、打枪、打炮 、打围棋、打你一出生....。
另一个指敲击中的的往复动作,也就是你说的那个,但不一定是手臂,。打车、打酱油、打晃、打摆子...。
另外一个还有‘使进入’的意思(不然钉子是干什么用的?),打入、打成一片、打钻、打井、打洞 。这些动作未必是挥动但也可以用打。
还有其他
---------
我先面壁去,我发现自己思想很不纯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