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 2212kv1400电机配8060浆是过载......?????

楼主(2010-09-16):
改的塞斯纳747水机,加浮筒全重700几克,用xxd 2212电机,8060浆,一边飞一边滑翔就没事,

但这段时间老是在水面玩翻滚,所以要全油飞,结果几分钟,电池下来热得厉害,ace 2200 3s电池, 20c放电.

电调跟电机烫得手不能摸,但这个时候,电池还有3.9的电力.

另一部重500克的三栖虾,那东西起飞后,基本要全油操作,也是用xxd2212 8060浆,用ace的1000豪安,15c放电,

飞2分钟下来,电池涨得跟包子一样,废了.

两机都是xxd2212,kv1400,8060桨,30安电调.

网友A:
电流大,不是过载,注意设备安装位置,注意散热;ace电池1000MAH15C,放电只有15A,明显是放电电流太大,电池抗不住,不过没什么事,ACE电池很容易大肚子,凉了就回去了,不过放电能力会下降。

网友:
配8060是刚好的  8040好一些
8060长时间全油门  电流比较大   散热要注意
ace大肚子正常

网友:
即便配GWS那种8060高速桨也有20安的电流。

楼主:
明白,我是突略了电池的放电能力,而且用的桨是1.5元的便宜桨,得到的推力会比较小,而且电流增大了.

引用 网友A:
电流大,不是过载,注意设备安装位置,注意散热;ace电池1000MAH15C,放电只有15A,明显是放电电流太大,电池抗不住,不过没什么事,ACE电池很容易大肚子,凉了就回去了,不过放电能力会下降。

网友B:
毫无疑问就是过载。8060桨对于普通的慢速固定翼来说是支相当不适合的桨,直径小螺距大,导致拉力很低,电流反而非常大。我就很奇怪为什么论坛上会形成2212 kV1400电机必配8060桨这种风气。要知道2212这个级别的电机允许电流根据KV值不同也就12~18A,即便是标称kV1000的2212电机,配8060桨,3S电池地面满油电流都有15A这么大。kV1400的电机实际上很不适合前拉机型,无法配大尺寸桨,电流转换成拉力的效率本身就很低,加上效率超低的8060桨,这样的配置几乎就是和电池过不去。换kV1000的电机,9047减速桨或者9050直驱桨,低速下提供的拉力都比8060桨大,而电流要低三分之一。

网友:
顶楼上的苍蝇。

学习了,怎么配浆,显然是一门科学。

网友:
用8060动大更大一点,我用的就是,不过电调配好点

楼主:
2212 1400kv配8060,短时大油门会挺爽的,起飞不到2米就拉起,半油门就可以让带着浮筒的塞斯纳慢爬升,可惜就是不能全油操作长时间
其实我从电机跟电池的温度,一直怀疑全油下,8060是过载,不过,很多人都说配这个是最合适的,那么就将就着用了.

.

引用 网友B:
毫无疑问就是过载。8060桨对于普通的慢速固定翼来说是支相当不适合的桨,直径小螺距大,导致拉力很低,电流反而非常大。我就很奇怪为什么论坛上会形成2212 kV1400电机必配8060桨这种风气。要知道2212这个级别的电机允 ...

网友:
引用 楼主:
2212 1400kv配8060,短时大油门会挺爽的,起飞不到2米就拉起,半油门就可以让带着浮筒的塞斯纳慢爬升,可惜就是不能全油操作长时间
其实我从电机跟电池的温度,一直怀疑全油下,8060是过载,不过,很多人都说配这个是最合适 ...

你可以试试2212 kV1000配9050桨或者2212 kV930配0947减速桨,看看轰全油起飞要几米,然后再量量全油电流并且跟2212 kV1400配8060桨比一比。

网友C:
2212 1400怎么不能配8060?
我一般都是配9寸5的,3S电,拉力在600克左右
极限的时候3S电用1047,拉力在800克左右,不过3D下来就是比较烫手
或者用2S电 配1047,比3S配9050拉力小,不过温度就很合适了
当然都是慢速桨,快速桨的效率确实明显低些

网友:
我用2212 1250KV配9060很爽

网友:
哈哈哈,进来学习才明白什么叫绝配,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212 1400怎么不能配8060?
我一般都是配9寸5的,3S电,拉力在600克左右
极限的时候3S电用1047,拉力在800克左右,不过3D下来就是比较烫手
或者用2S电 配1047,比3S配9050拉力小,不过温度就很合适了
当然都是慢 ...

你这个配法分明就是在虐待设备。kV1400的电机配9×5桨3S电满油拉力才600克左右?kV1000的都不止这个拉力。没测过的话就不要信口开河了。还要上1047桨,明显是超过2212能力的用法,强行将2212电机当作2814来用了,不知道能用得了几次。另外,慢飞桨在6000转以下的转速才会有比较高的效率,你用这么高转速的电机配慢飞桨,那更加是把电池电调往死里折磨,效率我不说了,肯定连4都不到。

网友D:
2212/1400kv+9吋桨+3s/2200/25c 电流不超过30a,电机散热环境良好下(飞行中),电流不超过30a,放心电机烧不了的,……推力与效率与转速我没测过,不过我知道飞起来挺爽,电池也不会大肚子….

2212/1400kv+1047桨+3s,当然也可以飞,只不过虐待了桨,容易出现白色痕迹,然后桨就废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2212/1400kv+9吋桨+3s/2200/25c 电流不超过30a,电机散热环境良好下(飞行中),电流不超过30a,放心电机烧不了的,……推力与效率与转速我没测过,不过我知道飞起来挺爽,电池也不会大肚子….

2212/1400kv+1047桨+3 ...

知道2212这个级别的电机额定最大持续电流是多少吗?低kV值的在15A以下。你飞一次没烧,多飞几次估计运气就不会这样好了。电池会不会大肚,那得看你用什么样的电池了。至少,你飞完下来可以先用手摸摸电池的温度。假如你真需要这样的输出功率,请选择2217 kV1100或者kV1250,甚至2814 kV1200,而不是这样虐待2212。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知道2212这个级别的电机额定最大持续电流是多少吗?低kV值的在15A以下。你飞一次没烧,多飞几次估计运气就不会这样好了。电池会不会大肚,那得看你用什么样的电池了。至少,你飞完下来可以先用手摸摸电池的温度。 ...

太深奥了,我是新手,看了半天还是不太懂,我就一架塞斯纳747-1,按照论坛的推荐配2212 1400KV, 8060桨(至于是什么桨我也不知道),11.1V 2200mAh 20C(也有25C我玩450电直,不希望买太多不同电池),起飞距离比较短,空中基本上过不了一半油门。每次大约飞25分钟。没摸过电机,电调,摸不到,挡住了。

您能否详细介绍一下固定翼的电机,电调,桨,对于不同的飞机如何配?这个拉力和飞机重量,机型的关系?或者能否给个相关联接,让我们新手学习一下?先替所有新手谢谢了。

网友:
完全赞同苍蝇的说法。
论坛总是有那么些愣头青。
2212KV1400配1047也能飞?那我配1147也能飞,信不信?

网友F:
引用 网友C:
2212 1400怎么不能配8060?
我一般都是配9寸5的,3S电,拉力在600克左右
极限的时候3S电用1047,拉力在800克左右,不过3D下来就是比较烫手
或者用2S电 配1047,比3S配9050拉力小,不过温度就很合适了
当然都是慢 ...

这不是胡说八道的嘛,误导别人,2212kv1400上8060桨,高速明显过载,所以后来就不用8060桨,一直用8040,好一点,另外8060桨在这个电机上,3s下,转速高了,桨根就变形,就是上面那位说的白印,出现白印动平衡就有问题了,所以说8060桨根本就不适合高转速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不是胡说八道的嘛,误导别人,2212kv1400上8060桨,高速明显过载,所以后来就不用8060桨,一直用8040,好一点,另外8060桨在这个电机上,3s下,转速高了,桨根就变形,就是上面那位说的白印,出现白印动平衡就有 ...

你说的应该是皓业等国内厂商的8×6减速桨吧。减速桨确实不适合高速运行。但是一般说的8060是指GWS的HD8060快速直驱桨以及其仿制品,这种桨高速下不会变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太深奥了,我是新手,看了半天还是不太懂,我就一架塞斯纳747-1,按照论坛的推荐配2212 1400KV, 8060桨(至于是什么桨我也不知道),11.1V 2200mAh 20C(也有25C我玩450电直,不希望买太多不同电池),起飞距离比 ...

这些内容一两句话是很难说清楚的。一般可以这样算,练习机的功率重量比最好能到200W/kg。小型电动练习机的起飞重量多数在500~700克之间,电机输出功率在100~140W这个范围就可以了。盲目追求过分的动力是没有意义的。记住这样的法则:同样规格的电机kV值越高,允许的最大功率会越高,但是直驱桨就越小,同样输出功率下拉力也就越小,速度会越快。而前拉的入门练习机,我们都希望速度能慢一些,续航时间能长一些。所以我们希望电机在达到平飞所需要的拉力时,转速尽量低,电流尽量小。这样就应该尽量配低kV的电机和大直径的桨,充分利用低速电机扭矩大的优点,用小电流达到足够的拉力。具体就要去查电机厂家给出的实际数据了。象蓝宇747-1这样的典型上单翼练习机,我的建议是2208 kV1100电机配合GWS EP9050直驱桨,或者2212 kV930电机配合EP0947慢飞桨,3S 1100mAH电池,可以实现起飞重量在500克以内,获得良好的低空低速性能,同时平飞电流不超过5A,动力设备负担小,发热低。

网友G:
顶,分析的很好,又补习了知识
又问,我飞747 用XXD2212  KV1000 配9050直驱桨,1000MA20C电池  用20A  XXD电调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内容一两句话是很难说清楚的。一般可以这样算,练习机的功率重量比最好能到200W/kg。小型电动练习机的起飞重量多数在500~700克之间,电机输出功率在100~140W这个范围就可以了。盲目追求过分的动力是没有意 ...

非常感谢,虽然我还是不太了解到底什么样的飞机配什么样的动力设备。只能在论坛里看老手的经验贴了。看来我只能做个普通的玩家,想要玩好,精通实在没戏了。
但是像我这样的一般玩家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希望“重用”,就好像我,我希望遥控(这个容易)、电池重用,我不希望玩一种模型就用一种电池,比如我,有11.1V 2200mAh 20C,25C电池,我就希望我飞直机,固定翼,电船都能用上,这也是我买了这架塞斯纳的一个主要原因,电池不用再买了。

网友:
我就是配的8060``感觉不错``

网友:
飞了N久,  现在还一直在用2212  KV1400+8060的浆爽飞EPP呢    用的11,1    850毫安电池    动力不错     快慢皆宜!~~~~~~~~~~~

网友:
引用 网友G:
顶,分析的很好,又补习了知识
又问,我飞747 用XXD2212  KV1000 配9050直驱桨,1000MA20C电池  用20A  XXD电调可以吗?

没问题,呵呵。不过2212 KV1000电机配山寨9050直驱桨地面测试最大电流能到17~18A,安全起见最好是选用容量稍大一点的电池如1300mAH左右,毕竟现在市面上的杂牌电池C数和容量没有不虚标的。1000mAH 20C电池很可能实际上是800mAH 10C的,这样的配置基本上就会让电池报销,而且在空中电调可能会启动保护切断动力,引起炸机。

楼主:
这个我倒是知道,我以前飞747陆地机的时候,只有600多克的起飞重量,2212 1400kv 8060快速浆,你只平飞带滑翔,基本没有什么机会全油门的话,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的技术上去了,747还没有炸烂,变成我这样一上天狂飞3d,不是倒飞就是翻滚,蛇滚,垂直拉升,4分钟全油门操作,下来电机包你烫得滴水就化.

尤其我现在是改水机带着浮筒800几克玩这样的动作,ace的2200 25c电,我也是飞450的,下来也很烫了,最近电调在空中就着火了一次,栽水里火灭了,过载烧的,

绝对不是因为水进了电调,.

引用 网友E:

太深奥了,我是新手,看了半天还是不太懂,我就一架塞斯纳747-1,按照论坛的推荐配2212 1400KV, 8060桨(至于是什么桨我也不知道),11.1V 2200mAh 20C(也有25C我玩450电直,不希望买太多不同电池),起飞距离比 ...

网友:
顶苍蝇……
求6S下配桨的方法

现在都4系电机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配置,电机电调发热正常,但是电池还没有热过

网友D:
其实国内的电机技术已经相当不错,一般像2212这类电机散热状况良好下,电流到25A都没有问题的,20A电调用到25A也都没有问题的,但是重要前提是”善热良好”,这是我的实际使用经验,当然前提是你需要有电流表(最好是直流钳表),可以测得实际电流,一般接线式的电流表因为有接触损耗误差值会很大,厂家说明书是给大家看的,使用电流写太高,万一电机烧了(实际使用环境很复杂,可能塞在机腹中),厂家就会有赔不完的电机

使用2212/ 1400+8寸桨,真的有点对不起这电机,有点像是开着跑车,顶速只开到130码油门不敢踩到底 (因为厂商告诉你极速只能开130码,过了会烧掉),所以大家买了漂漂亮亮的跑车都只敢开130码了

以上事实际使用了1~2年,真的没烧掉,才敢告诉大家,不是瞎扯的!

另外现在2212电机便宜的要命,烧了顶多再买一个吧! 也就40多元..
2212/1400+9寸桨真的不会爆炸,放心使用吧! 不过锂电要用3S/2200/25C的, 使用低于2200/25C的锂电,搞大了肚子别来告我喔

最后2212/1400+9寸(最好是APC快速桨或是国内仿APC桨)不是虐待电机,应该只是将电机潜力发挥出来,既然有这么大的推力,何必舍近求远再去买2217/2814/2820........呢? 大家都来试试看吧,这是自身经验分享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国内的电机技术已经相当不错,一般像2212这类电机散热状况良好下,电流到25A都没有问题的,20A电调用到25A也都没有问题的,但是重要前提是”善热良好”,这是我的实际使用经验,当然前提是你需要有电流表(最好是 ...

晕了!你的意思是2212有300W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国内的电机技术已经相当不错,一般像2212这类电机散热状况良好下,电流到25A都没有问题的,20A电调用到25A也都没有问题的,但是重要前提是”善热良好”,这是我的实际使用经验,当然前提是你需要有电流表(最好是 ...

我在想  2212在25A下烧是不会烧   但效率得有多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国内的电机技术已经相当不错,一般像2212这类电机散热状况良好下,电流到25A都没有问题的,20A电调用到25A也都没有问题的,但是重要前提是”善热良好”,这是我的实际使用经验,当然前提是你需要有电流表(最好是 ...

1. 无刷电机在不同工作条件下都有效率曲线,厂家也都会标称出一个最佳效率电流。即便你喜欢让设备超载运行,请考虑一下能量转换的效率。2212 kV1400电机3S下带9寸桨,电流超过25A,同时螺旋桨的拉力效率只有不到4克/瓦。这意味着你把电池里储存的宝贵能量白白的转换成了用于烧毁电机和电调的热量。根据焦耳定律,电路产生的热量与通过电路的电流平方成正比,航模动力领域现在的大趋势都是在考虑用更高的电压来实现以小电流来达到同样的输出功率,你这样做却反倒是希望电流越大越好了……

2. 询问这类练习机配置的大多是新手,这种为了暴力而暴力的配置对新手来说绝对是误导,让他们走弯路。练习机的用途是什么,动力过大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大家应该都知道。而且,就算是你不考虑这些,大多数练习机的结构设计和气动外形也决定了,即便你给它远远过剩的功率,也没办法玩出什么花来。更何况,新手通过练习机要掌握的是基本的起降和航线等动作,必须准确的体会出失速点,领悟各种正确的动作要领。你用2倍3倍重量的推力在练习机上,新手可能永远也没办法领会正确的操控感,也就是学不会给舵和操控油门的要领。更何况这是用20多A电流的代价换来的。正常起飞重量400多克的飞机,你们非要用2200mAH的电池,用2212电机,最后搞到600克重,还要搞出1000多克的拉力,到底有什么目的,又有什么意义?

网友H:
我是一直用2212 1400kv ,配9050HD桨,用了三四年了。全油门电流不会超过20A。用3S 1300  20C 或者25C电池。
前端时间用HYPERION EMETER和自制的拉力平台 实测,最大电流18.50A,最大功率217W,最大拉力950g,说明在这个电流时候,电机的效率还是不错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A:

搭个顺风车问一下:我买的XXD2212电机KV1000、30A电调、1500MAH15C电池,这样搭配合理吗?

网友J:
我用xxd 2212,kv1000,配8060浆,电流26安,拉力1.4斤(700克)

说实在的,是有点过载了,一般的1300mAH电池已经到极限。
用在747等飞机有点过了。换8040桨可能更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我是一直用2212 1400kv ,配9050HD桨,用了三四年了。全油门电流不会超过20A。用3S 1300  20C 或者25C电池。
前端时间用HYPERION EMETER和自制的拉力平台 实测,最大电流18.50A,最大功率217W,最大拉力950g,说明在 ...

你的电机是kV1000的,我们飞的时候在地面实测过,就是和你的数据完全一样的。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搭个顺风车问一下:我买的XXD2212电机KV1000、30A电调、1500MAH15C电池,这样搭配合理吗?

合理,桨用9寸就行,EP9050效率比较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我用xxd 2212,kv1000,配8060浆,电流26安,拉力1.4KG。

说实在的,是有点过载了,一般的1300mAH电池已经到极限。
用在747等飞机有点过了。换8040桨可能更合适。

汗……  还是回去搞清楚自己用的什么设备再来说话吧。这里很多新手把我们随便说的话当真理,我们可得对他们负责任啊。我还真想看看哪家厂家的2212 kV1000电机用8寸桨能有26A电流,拉力能到1400克,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机是kV1000的,我们飞的时候在地面实测过,就是和你的数据完全一样的。鉴定完毕……

我有三四个2212,每次买的时候都是拍的1400kv的,除非卖家每次都发错货给我。

网友:
呵呵,原本只是想分享自己经验,没想到引来这么多口水,网络真的是非多!!
今天是新手,难免明天会是国手,一时是新手,不会永远是新手!!    是吧?
多多动手进行试验,你会发觉飞机会得更快更直,抛砖引玉,有兴趣的人自己动动手试试看就知道了,再次强调
1.电机电调散热要良好
2.锂电c数要够,2000ma以下电池虽轻,但是输出电流不足,顾此失彼
3.真有心要玩电机,务必添购钳表,不然就像开著名贵跑车,忘了装上码表,跑了几码你也不知道,电机过载烧了都不晓得
4.努力自己试试看,电机电调顶多过载冒烟,不会爆炸的!! 多少kv配多大桨,可能听取厂家建议,但是动手获的宝贵经验与心得拿出来分享大家,我相信这也是5imx开版的主旨,造福大家,不是吗?     加油加油!!

网友:
对某些人无语了~~~~顶苍蝇,话说多了吧?口干了吧?休息一下,让爱动手的人自己去测试一下绝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汗……  还是回去搞清楚自己用的什么设备再来说话吧。这里很多新手把我们随便说的话当真理,我们可得对他们负责任啊。我还真想看看哪家厂家的2212 kV1000电机用8寸桨能有26A电流,拉力能到1400克,神啊。

打错了,是斤,不是公斤,己改正了,呵呵!

网友J:
为了对大家负责,今晚将配置重新测试了一次,电机安装在旋翼机上,固定在地面测试,配置如下:
XXD2212, KV1000,1.5元的8060桨,仿HW30A电调,电池使用88元的PERFECT 2200mAH 3S,满电,全油门测试,开始测试时,电流29A,实测电池电压12V,拉力880克,,1分钟后,电压降到11伏,电流23A,拉力700克,电机摸起来温度约60度,很烫。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为了对大家负责,今晚将配置重新测试了一次,电机安装在旋翼机上,固定在地面测试,配置如下:
XXD2212, KV1000,1.5元的8060桨,仿HW30A电调,电池使用88元的PERFECT 2200mAH 3S,满电,全油门测试,开始测试时,电 ...

呵呵,从这个数据已经可以确认你的电机kV值不是1000了。用8寸桨达到800多克的拉力,同时只有3克/瓦左右的效率。对2212来说,这估计是kV1900电机的表现?或者说你用的8060桨是减速桨,kV1400的电机?

网友J:
上图,2212/10(我也不知是kv1400还是1000),桨就是一般的1.5元的8060桨,今晚准备将手上的所有8-9寸的桨(有7、8种)做一个测试,看看哪种比较高效。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上图,2212/10(我也不知是kv1400还是1000),桨就是一般的1.5元的8060桨,今晚准备将手上的所有8-9寸的桨(有7、8种)做一个测试,看看哪种比较高效。

2212/10是kv1400的    另外推称法和吹称法测试结果很大差异
推称更加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K:

2212/10是kv1400的    另外推称法和吹称法测试结果很大差异
推称更加准确

呵呵,晓得了,我还以为是标着10是指KV1000的,这故事说明很多事情不能想当然哦。
我测拉力是用把钩秤拉着飞机看拉力读数,当然这个不会很准确,只能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K:

2212/10是kv1400的    另外推称法和吹称法测试结果很大差异
推称更加准确

网友:
今晚就手上的6种桨进行了测试,6种桨买自淘宝,有4个桨是同一牌子,但牌子未明,商家写“航模电机桨 高品质螺旋桨”

测试条件:
C30 旋翼机,XXD 2212 KV1400 电机,3 S 8400mAH电池(3块并联),拉力称(步进20克)
测试不是非常准确,原因有:
1 飞机轮子的阻力影响
2 称的精度
3 电池在测试过程中电压的下降

测试结果如下:
螺旋桨编号规格品牌电流(安)拉力(克)价格(元)
18060XXD277001.5
20804EAPC228006
30805高效桨257805
49038高效桨259006
50906高效桨3310006
60806SF高效桨317805.5

最后决定使用2号的APC 0804E桨。

下面是测试环境和桨的图片

6种桨

6种桨

测试环境1

测试环境1

测试环境2

测试环境2

网友:
2号是仿APC~~~~~
看电流,这个电机明显过载!

网友:
根据制表数据看来,这个电机的kv值应该是标错了,极有可能是2212/1800kv的电机,工厂量产时,若是成品在贴贴纸前,未做好分类置放,就有可能造成此问题….., 就将错就错吧!! 配上7寸桨,装在翼展较小的飞机上,扭力较小但会有较快的速度,一样上天…..

网友J:
明天等收到转速表后测量一下空载转速。

网友:
2212电流超过10A都属于过载了!竟然30A,呵呵。。。

网友L:
XXD2212 KV1400配8060绝对是绝配,本人一直再用,拉力爽歪歪!~~

网友:
引用 网友L:
XXD2212 KV1400配8060绝对是绝配,本人一直再用,拉力爽歪歪!~~

又一个绝配,我要说2212 kV1400配HD8060桨拉力还不如配EP8040桨的话,估计大家都要出来喷我了。

网友:
我用xxd 2212 kv1400 + HY9047飞KT index,  感觉很爽啊.倒飞,爬升,翻滚,筋斗都没问题,电机温度没那么烫(也许我做动作没那么连续,比较吝啬油门)。2S,3S电都行,当然3S更爽。
也 试过EP8040,力量明显不如HY9047。
电流没监测过, 手头也没有HD8060。

网友M:
发短信的朋友叫我进来说什么呢。。。
反正2212这个定子级别的电机在3S锂电下,配合9-10寸桨可以获得800克以上的拉力而电流在13安左右,我是一直这样配合这样飞的,我跟那些20几安电流得到700克“暴力”动力的朋友们比不了,我的电池没他们那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发短信的朋友叫我进来说什么呢。。。
反正2212这个定子级别的电机在3S锂电下,配合9-10寸桨可以获得800克以上的拉力而电流在13安左右,我是一直这样配合这样飞的,我跟那些20几安电流得到700克“暴力”动力的朋友们 ...

哇塞,那我的XXD电机不是很大问题???所有8-9寸的浆电流都在20安以上。

网友:
可能KV值不精确?
我有个华迈特价的2820KV1200电机,APC10*5,3S能到28A电流,电机温度较高,当然也很暴力。
最近入了个双天3530KV1200,APC10*5, 3S实测满油19A,满油运转完一块2600mAh的电池也就刚刚比较烫手。

我喜欢把电机用在比较轻负载的工况下,选大一点的电机,虽然会重个十几二十克,但是理论上效率较高,对东西也温柔。

我一般只用APC电动桨,地面用个指针式电流表,两头焊了T插,接入电路来试运转,虽然没有条件测试拉力和效率,但是看满油电流和满油十秒,一分钟的温度,就可知道配合如何。
反正不能太热。

KV指这个东西,万一电机用的磁钢哪一批磁性稍弱,就会比标称值高。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发短信的朋友叫我进来说什么呢。。。
反正2212这个定子级别的电机在3S锂电下,配合9-10寸桨可以获得800克以上的拉力而电流在13安左右,我是一直这样配合这样飞的,我跟那些20几安电流得到700克“暴力”动力的朋友们 ...

看得出,爱迪生很是无奈,不说吧,感觉如鲠在喉,说多了,又担心被口水淹死~~

两年前我飞的400多g级别的EPP 3D,用的是GS2830,KV980,1047,电调也仅仅是18A的,那时候的电池15C比较流行,我的3S  1000ma,15c电池飞了几年了,至今仍在服役。要是20多A的电流,这些电池早就废掉了~~~现在的电池高级了、电流高级了、一些人的配置组合也“高级”了,但是拉力却低级了~~~~

任何电机和桨的搭配,我个人觉得都有弹性,拿大家说的2212、KV1400来说,你要配5寸桨也没有问题,电流肯定很小,拉力嘛,也会小很多,不过可以随时全油门。你要是配12寸的桨也可以,螺距任意,只要油门不要开大,我看也没有问题,不过拉力不会大到哪里去,因为你不敢全油门。其实,我们在电流和拉力二者兼顾中,是有最佳组合的。这种组合,不仅可以保护电池、电机和电调,而且还可以获得合理的最大拉力。

经验告诉我,同一个电机,在一定范围内,螺旋桨尺寸、螺距和拉力是有一定的正比关系,但是超出合理范围,就不是正比关系了,往往效率会明显恶化,结果呢,电流逐步加大,拉力却在下降~~爱迪生说的就是明显的例子。

电机配桨和电池的组合,新手们可以参照一个原则,就是不要超过电机的额定功率,功率和电压电流关系的公式大家都知道的,P=UI,一个200W的电机,3s电按12V来算,对应的最大电流应该是16.6A,2S电的情况,就自己算吧。如果超出16.6A,那就代表电机过载了。如果动辄20多A,甚至30A,电机受得了吗?

楼主:
其实看了那么多后,我都已经很明确知道,我的2212 1400kv配那个1.5元的8060,经常全油飞500多克的机,是过载了,虽然很爽,动力也是1:1以上,不过死了一

个ace 1000mah 15c,也算死得明白了,15a的电池,负担了20多安的长时间全油.

电调也烧得明白了,所谓的xxd 30a电调,连续两个2200 25c电池的全油下来,27安的电流.....其实我看那个帖着30a电调,似乎只有20a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明天等收到转速表后测量一下空载转速。

极富冒险犯难,追求到底的精神,值得嘉奖!!
我真的也很想知道这电机的kv请记的po上来分享给我们….

网友:
大侠们帮看看我的配置过载不?

刚看了那么多回复,好多不同的意见,看了我现在都不敢加油门了,让大侠们帮看看我的配置过载不?电机: 银燕2210 (KV1450)  。 8×6的螺旋桨(包装上写着APE, LP 08060E,8×6E 还写着made in U.S.A 不知道真的假的。)

以前问过一个老手,他说我电机用9×5的桨没问题,简直就是一个人一个标准,弄得我们菜鸟们一脸迷茫。。。。。

网友:
如果2212  1400KV配 8060桨,11.1v是过载,但我飞塞纳斯,高空一般都不到一半油门,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吧?

网友N:
拷贝一个数据给大家

A2212,KV1400:
GWS1047RS桨,8V 18A,6380转,推力775克。7V 15.1A,5860转,推力650克。(400-450克的3D配置,2S 12—15C 1200-1500mAh)
GWS1060HD桨,8V 15.2A,7220转,推力670克,7V 12.7A,6560转,推力553克。
GWS9050HD桨,11V 18.9A,9720转,推力903克,10V,15.4A,9240转,推力816克。
GWS8040HD桨,11V 12.6A,11800转,推力700克。10V 11A,11000转,推力606克。
GWS8060HD桨,11V 17.8A,10250转(破桨了),10V,15.4A,9660转。(600克级别的电动3A 普通固定翼的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N:
A2212,KV1400:
GWS1047RS桨,8V 18A,6380转,推力775克。7V 15.1A,5860转,推力650克。(400-450克的3D配置,2S 12—15C 1200-1500mAh)
GWS1060HD桨,8V 15.2A,7220转,推力670克,7V 12.7A,6560转,推力 ...

这个数据对现在的XXD电机已经不适用了。现在的电机要不就是磁钢不行,要不就是虚标KV值。我们自己测试的结果是kV1000的电机上EP9050桨,地面电流18A,上HD8060桨,地面电流15A。如果是kV1400的电机,会高出许多。

网友:
我的电机KV值测试结果出来了。

工作电压12.4V,转速17400RPM,KV值=1403.

电机是KV1400等级的。对照上面几张帖子的数据,我的电机是工作电流不低,拉力也不大,希望只是这个XXD电机的个别事件。
为此,特地订购了4个2212电机回来,等过两天我新买的4个电机:朗宇2212,KV 980,KV1400, 新西达2212 KV1400,KV1000到货后,认真做一个测试平台,将所有桨和电机测试一下在2s 和 3s 状态的数据。到时公布数据。

网友:
赞楼上的钻研精神和奉献精神,强力顶。不过我事先说明一下,地面的拉力HD8060桨比EP8040桨还要低,而且电流要大得多。当然,这也不是说HD8060桨是垃圾,高速度下HD8060能提供比EP8040大得多的拉力和更高的效率。可是,玩慢速机的朋友特别是初学者,这支桨实在是不适合,不要以后无论什么机型,上来就是2212 kV1400配HD8060桨了,这样除了折磨设备以外什么用处都没有。600克及以下的练习机,我的建议是2208 kV1100或者规格接近的电机,EP9050直驱桨,3S 1000~1500mAH电池。700~800克的练习机,用2212 kV1000或者kV930,前者用EP9050直驱桨,后者用EP0947RS/1047RS减速桨,3S 1300~2200mAH电池。

网友:
我用2212kv1400配8*4桨,飞下来电机基本没温度

网友:
我计划为我的旋翼机(起飞重量820克)选一个最佳配置,飞机速度不高,所以向慢速桨方向选择。做一个地面测试,找出性能配搭最合理的组合。4种电机,10种桨。

网友:
XXD1400KV的电机配8060的浆我玩起来很舒服,说到折磨设备玩航模本来就是要投入钱,只要玩舒服了就行了,用得着那么精细? 而且现在的电子设备又不是以前那样贵了,一个30A的电调也就是50块钱而已,一个电机一个电调只要你不炸机,足够你折磨几个月

网友(2011-09-23):
本人新手看你们说的云里雾里的~~弄得我是迷迷糊糊的~~~XXD2212到底是什么KV值配什么桨那~~迷糊中

网友:
看到大家说了这么多,我这新手也忍不住说两句

我也是初学,不敢有什么大论,说说前两天我自己做了个KT机,XXD 2212 KV2200 浆EPM6030,标准配置做腰推,3S 1350 20C电,配全称重420克左右,手拿测试感觉拉力在600克左右,翼展1.2米,翼载还不到30,飞起来像滑翔机,落地轻的像羽毛,感觉飞这样的飞机动力很富余,由于是练习用,一般都在半油以下,就可以很快的爬升了,只在起飞段超过半油,极少最大油,飞完摸电机还是凉的,荐议初学模友,最好按厂家推荐配置,以后再摸索其他经验

另外看到大家主要在讨论的2212 KV1400 配8060浆的问题,有人说自己的用8060好,然后有人不服,有人说自己用8040比较好,也有人笑话,很有意思,其实大家的讨论很像我小学时学的一篇课文《小马过河》,小动物说河很深,能淹过自己,大动物说,河很浅才过脚面,小马自己一过才知道,只到膝盖。

说一点我的看法,我认为这主要应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静态效率,二是动态效率
我们通常只有条件测试的是静态效率,但是我们不是做一个电风扇,但这也不是没意义,这样我们可以了解我们机的推重比,

在静态下,8060浆,由于浆距大,空气阻力大,效率低于8040,但在飞机飞行中由于有了空速,这时的8040浆效率就会下降,而8060浆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如果你的飞机气动性能好,可以飞的足够快,那么8060浆即使用在KV3000的电机上,应该也没什么问题,但起飞就是个问题了。8040浆静态效率高,起飞推力大,但用在快速机上,飞起来以后,可能就力不从心了。

至于我们的电机应应该配什么浆,主要还是看我们飞的什么机,我说也不一定全对,仅做讨论吧,大家想玩的好,要学会思考,别人的经验可以做参考,但用在自己的机上不一定是合适的,祝大家都玩的愉快

网友:
回复 网友B:

顶!道理讲的非常透彻。即使是2年前的帖子,看得也是非常感动。

希望能多有这样的讨论。

网友O:
我昨天测的数据

2212KV1400
3S1500mAH
8X6SF   9700转/分  830克拉力  19A
7X6E    11670         620             12.5
8X4E    10800         810             16

2S 1300mAH
8X6SF                     450               10
9X6(皓业)        570                14.5
我用来飞95元的F3A,决定采用8X4,好像比较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O:
2212KV1400
3S1500mAH
8X6SF   9700转/分  830克拉力  19A
7X6E    11670         620             12.5
8X4E    10800         810             16

2S 1300mAH
8X6SF                     450            ...

我前不久见过一起飞的模友用朗宇X2212 kV1440电机,仿APC 8×4E直驱桨,实在太暴力了……

网友:
这贴。。。前天从头开始看到尾,昨天从头开始看到尾,今天从头开始看到尾!!!!!!!!!!
95元的F3A  我用的是3S 1300MAH 20C 狼宇2212 KV1400  目前用的是1.5元的8060浆(橙色那款) 觉得飞的不是很爽。看了半天 是不是换APC 8X4E直驱浆 好点?  刚飞固定翼的时候 很多老鸟 推荐我配8060浆,我一下子购入30个浆,飞了大半年。是不是建议我改成APC 8X4E直驱浆呢???

网友:
同型号的浆,好的和次的差别肯定很大,1.5的浆,肯定效率好不到哪去

比较简单的应该有
1浆的配平(静平衡)
2动平衡
3两浆叶是否在同一平面运转

我就说的大白话,不知道专业术语怎么说,反正我安浆时很仔细的检查了这三项
动平衡自己一般不好弄,我主要地查好1和3后,手持飞机,从低速到高速,感觉不到机身有振动,就好了,不平衡时振动很明显,振动大,我坚决换浆,飞机能量有限,效率是金啊

我买的1.5元的浆都没上过,用眼一看就KO掉了,还是用高效浆试一下比较明白

网友P:
牛模王。我的意思是  我狼宇2212 KV1400  是不是不该用8060,而用8040好点???

网友:
换低KV值的电机。

网友:
个人认为:2212KV1400的电机,可以配9050、8060、8040桨,用什么桨看自己需要。我的1米泡沫3A机,飞行重量500多克,1500mAh的电池,飞了一年多了。刚开始一直用的是9050桨,拉力大,爬升轻松。后来试用了一下8060桨,就再也不用其他桨了,我测试过,9050桨和8060桨最大油门时的电流差不多大的,都是19A左右,拉力上来说8060桨的830克拉力比9050桨的950克要小一些,但也足够应付我的泡沫3A的垂直爬升和筋斗的,最大的优点是飞机速度有了很大的提高,甚至可以和大一点的鸟追逐,飞行7分钟下来电机温热不烫,电池用B6充电器只充进900多mAh的电量。所以说我觉得这个8060桨配1400KV的2212电机是兼顾了速度和拉力,难怪有人说是绝配,确实是有些道理的。至于8040,从我的测试来看,最大油门电流只有11A,拉力只有680克,虽然电机负荷减小很多,对我来说就算拉力够了但速度绝对不行,所以只用在我的F3P上。
     对了,最后说明一下,我的这个2212、1400KV的电机,是俺自己绕的,跟任何品牌都没关系。

网友:
呵呵,阿明说的比较有实际意义,在地面上的测试,和在天上飞起来肯定是不一样的,浆距小,静态或低速推力大,飞机飞起来后,有了速度,浆距大的才会更有效率,比如在有一定速度下,小浆距已经没有推力了,但大浆距低然可以推力充沛,如果是个慢慢飞的飘飘机,就用小浆距的比较合适,如果是高速机就用大浆距比较适合,高速机为了兼顾低速时起飞和高速推力,发明了变距浆,就是在低速和高速时采用不同的浆距,所以没有那个浆好不好,只有搭配好不好,要真是细说起来,恐怕要具体到在哪个浆什么速度时的效率才会最高。如果要是还想不明白的话,真的不要研究了,这个问题应该不难想出来吧

其实做为初学,还是多看资料比较好,好多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说的清楚

以上只是我自己的一点看法,仅做讨论,呵呵
引用 网友P:
牛模王。我的意思是  我狼宇2212 KV1400  是不是不该用8060,而用8040好点???

以我的观点,看你配的机型吧,慢速的飘飘机用8040,小翼型的快速机用8060
同时我个人认为,用8060飞高速较好,肯定不适用吊机之类,飞机和静态差不多,8040速度肯定是上不去,但吊机肯定比8060好使

网友(2012-05-12):
这样的好贴顶起来,两年前的贴,现在看来仍很有收获。

HD8060是指直驱快速浆??
EP8060是慢速浆??
同是8060又很大区别

网友:
我2208配9050的桨

网友:
虽然是个老贴。。还是回下我的观点吧。。
8060上2212 1400不过载
的确,静拉力8040比8060省电,效率高。。。但你直上去实际飞什么时候飞机是静止的??
一架固定翼飞起来30-40km的速度是很正常的吧。。某些特定动作除外
1400kv  12v下面。。空转转速是16800转,我们可以定量的算下螺距的理论速度
8040,4*0.025*16800/60=28m/s,而8060是42m/s。。
看出差别没有??螺距低的低速性能好,其实主要是低速效率高;螺距高的高速性能好。。。当你的飞机以30-40公里的速度在运动时,8040和8060能提供的拉力差别是非常大的
实际用这两种桨一飞你就有感觉了,我的感觉是3s 8040也就飞到40上下的速度,而8060可以飞到60以上的速度。。纯主观感觉。。。没测过。。数值准确性不保证..有速度的情况下,8060对油门的反应远远超过8040
2212 1400用8060或更大螺距的桨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有不少兄弟都喜欢用静态拉力的力效和拉力数值来选电机和桨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静拉和静态的力效数据对吊机狂和多轴才有直接的参考意义。。因为他们轴向基本基本静止的
同样,如果你的飞机全油可以在很低的速度下长时间飞行的话,而且你可以长时间么做的话,大仰角+吊机狂??你应该用小螺距的桨
对于实际会以较高速度飞行的固定翼而言。。。飞行过程中的力效以其拉力和静止状态下的数据差别级大。。。高速飞行时全油的电流也比静态全油时低的多
至于之前那个测出来二十多A电流的兄弟,我怀疑你的钳形表不太准。。。
对于楼主,2212+8060应该没有问题。烫手其实是是相对的。。。60度以上人就觉的很烫了。。。磁钢退磁都是一百多度的事情了。电调功率管通常都能工作在一百多度。至于电池大肚子,那是电池能力或过放的问题。。只要电机电调没短路。。与电机过不过载何干。。。。
我们公司的有块大功耗板子,有一次散热没开。。烧到cpu边上一个电容都掉下来了还能正常工作,低温锡熔点也是两百多度。。。。。。。。反正我2212 1400 + 8060连续全油没烧过东西   只有一次冒雨飞烧个电调

网友(2012-08-07):
从头看到尾,很经典的电机和螺旋桨的匹配贴。学习了。

从头看到尾,很经典的电机和螺旋桨的匹配贴。学习了。

网友:
这贴长知识了。。。

网友:
 上个40A的电调  25C的电池  随便飞 管你是80 还是 90浆

网友:
这帖子长知识!

好!继续讨论!!
我朗宇2212  1400KV电机 ,8060和9040都带过!
用好盈 40A电调 3S  4S  都没问题!
感觉下来电机电调微热!
飞机15级轻木练习机和蓝宇2米电滑!
感觉9040浆  4S 2200MAH 25C 电池明显有力!

网友:
另外声明!

本人不做3D!
基本航线,低空穿行!
油门大部分时间2/3!

网友:
2208 KV2400  配7040 后推 劲爆爽飞

网友(2012-10-14):
先跟贴做个记号。

网友:
留个记号!等没事的时候再仔细看。

网友:
全油飞什么桨都会过载的

网友:
浆和马达的搭配是门学问啊,请教天行者1.6翼展的那个FPV,如何选马达和浆啊,动力要大些抗风啊。

网友Q:
我的双发卡塔连娜 1.47m翼展 用的两个2212 kv1000的 用的是GWS的8040 一切都OK 电机电调 电池 没有一个发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的双发卡塔连娜 1.47m翼展 用的两个2212 kv1000的 用的是GWS的8040 一切都OK 电机电调 电池 没有一个发热 ...

你这样用的话设备是工作在欠载状态下,负载很轻,自然发热小,不过也许油门量要给到比较大才能达到电机的最佳效率点,这个无所谓,够用就好。当然了,建议还是改用8060慢飞桨,8040桨配kV1000电机螺距速度偏低,飞行中如果油门过低可能会很容易失速。

网友:
电池不行  不是电机过载

网友:
看到深夜,非常感谢各位的讨论,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我也是塞斯纳    配1400KV   8060桨  暴力点飞确实电机电调 很烫,电池也热的。   刚换了8040的桨  不知道会不会好点

网友:
               确实是好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配法分明就是在虐待设备。kV1400的电机配9×5桨3S电满油拉力才600克左右?kV1000的都不止这个拉力 ...

学习了 受益匪浅

网友:
不同人不同飞机有不同的驾驶风格,只有做过试验才知道是不是适合自己

网友:
这学问深,给学 :)

网友(2012-11-13):
贊成7樓的說法。配槳不能隨便聽聽人家說您就跟著用。要比對原廠建議再實測電流功率。看是否在合理範圍之內。每一款電機被設計時都有額定目標及功率範圍。配槳錯誤就會超出設計範圍。電壓與KV值與槳的彼此關係其實不難懂就怕您不想懂又亂配一通!

网友:
留个记号,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学习了 受益匪浅

网友R(2018-12-01):
2018年末,新手报到,感谢各位的发言讨论,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2018年末,新手报到,感谢各位的发言讨论,学习了

还好你把这贴翻出来,学习了

网友(2019-01-22):
这种坟可以挖。。。有意义,学习了

网友(2020-03-04):
请教个问题有些桨标有EP,HD是代表啥意思?那么APC,GWS又是啥子意思,是品牌吗?又有慢速桨和快速桨之分,慢速桨是用减速组减速后驱动的吗?那么快速桨呢?直驱桨是直接装在电机上的吗?还有马刀桨,是指桨的外形吗?

网友S:
为啥没人回复

网友T:
全油门情况下效率很低,配桨一般应是在半油门情况下能达到的最佳推力为易,如果全程都是全油门飞,那要么飞机太重要么电装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