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直流小电机与速控

楼主(2010-09-16):
10块吧买个汽车上拆的小电机,在淘宝上见同款的号称16000转。一直没有利用上,从修车铺又淘了个电动车有刷电机控制器。问问这样的控制器能否用在该电机上,如何接线。

不知道汽车上哪个部位用这种电机,扭力满大,12V电流的5A以上。想用在小台钻上。

不知道汽车上哪个部位用这种电机,扭力满大,12V电流的5A以上。想用在小台钻上。

36V 250W有刷控制器

36V 250W有刷控制器

不懂如何接些的,如何控制电机转速

不懂如何接些的,如何控制电机转速

是不是的有哪两根线接个电位器?

是不是的有哪两根线接个电位器?

电路板反面。

电路板反面。

网友A:
我先猜一下

上面4根,红接电源正,黑接电源负,黄、蓝接电机(正反接可正反转)
下面5根,应该是接刹把和霍尔转把调速的,你可以用个4.7K或10K的电位器,电位器两端接红黑,中间动触点可接蓝,黄应该是刹车线,接黑刹车。

网友B:
你那个是电动车的调速器,36v的,有欠压保护,接到12V上根本不能工作的

网友:
关于欠压保护,可把检测部分分压电阻换一下,或把这部分电路失效即可

网友C:
这个小电机我一直在用的,不错
做个台钻很好,
不过力量不是特别大,直驱的话钻线路板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猜一下

上面4根,红接电源正,黑接电源负,黄、蓝接电机(正反接可正反转)
下面5根,应该是接刹把和霍尔转把调速的,你可以用个4.7K或10K的电位器,电位器两端接红黑,中间动触点可接蓝,黄应该是刹车线,接 ...

谢谢老师,回头试试!另有刷没有霍尔元件吧?后边你讲把欠压保护电阻换了,在图片上可以大致给讲讲换哪个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是电动车的调速器,36v的,有欠压保护,接到12V上根本不能工作的

谢谢!老师给讲讲欠压保护电路一般通过如何更改现有元件,把欠压保护的电压降低到8V或是10V ?图片上可以看出怎样更改吗?!多谢老师给指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小电机我一直在用的,不错
做个台钻很好,
不过力量不是特别大,直驱的话钻线路板最好的

谢谢回复!想通过机械降速到5000转,这样利用。扭矩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啊

呵呵,想利用手头现有的,电机和控制器,在D小台钻上利用。但是不知道控制器如何利用、如何接线。所以贴出来向老师们求教了。

网友A:
这个检测电阻应该是上接电源正或通过个二极管再去电源正极,下直接接到339上或通过个电阻接339的引脚上,与这个电阻相接的还得有个电阻接负极,把负极的这个电阻拿掉即可,或把接正极的那个电阻阻值换小点

你可先通过电源正负极顺藤摸瓜的找,反正也没几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检测电阻应该是上接电源正或通过个二极管再去电源正极,下直接接到339上或通过个电阻接339的引脚上,与这个电阻相接的还得有个电阻接负极,把负极的这个电阻拿掉即可,或把接正极的那个电阻阻值换小点

你可先 ...

多谢老师!有了方向,我慢慢尝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想通过机械降速到5000转,这样利用。扭矩应该可以吧?!

可以的。
我试过这个电机,12v的时候电流不止5a,我用我的30v15a的可调电源,上到15v左右,疯了的转,电流10a以上。

楼主:
0.
·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
我试过这个电机,12v的时候电流不止5a,我用我的30v15a的可调电源,上到15v左右,疯了的转,电流10a以上。
-*
呵呵,我只有12V 15A的电源。试过是转速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