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与控速,这样可以吗?!

楼主(2010-09-16):
硬盘、软驱和光驱里的无刷电机有不少,还没有想到在哪里利用,先了解下控速。是否可以通过电动车控制器来控速?!电动车的控制器,和模型上用的电调,原理是一样吗?!请老师指点!先谢谢!

不同年代光驱里的无刷电机

不同年代光驱里的无刷电机

不同年代软驱的无刷电机

不同年代软驱的无刷电机

不同时代硬盘里的无刷电机,有三线和四线的不同

不同时代硬盘里的无刷电机,有三线和四线的不同

电动车无刷电机控制器,48V17A的

电动车无刷电机控制器,48V17A的

几个电容爆了。不知如何控制无刷电机,如何接线?

几个电容爆了。不知如何控制无刷电机,如何接线?

反面

反面

网友A:
电容爆估计是接反电源线造成的,这样的话,板子上的其它元件也有受损。还是先放着吧

网友B:
模型上用的通常是无霍尔传感器  电动车的好像是用霍尔传感器的  这个是不通用的
无刷直流要控制  必须要测量转子位置的

原理是一样的  就是获取电机转子位置的方法不一样

无霍尔的依靠 感应电动式+估算 来测量转子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爆估计是接反电源线造成的,这样的话,板子上的其它元件也有受损。还是先放着吧

多谢老师了,先放着了,这种无刷电机很多看着都很精致,不能利用很是可惜,呵呵,自己菜鸟先保存好了。等补充些营养,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型上用的通常是无霍尔传感器  电动车的好像是用霍尔传感器的  这个是不通用的
无刷直流要控制  必须要测量转子位置的

原理是一样的  就是获取电机转子位置的方法不一样

无霍尔的依靠 感应电动式+估算 来测 ...

谢老师了,先保存好这些精致的小无刷了。这些知识很欠缺,好好补充能量或许以后可以利用上吧。

网友:
光驱和软驱里面的小无刷可以自己DIY无刷电机用在模型飞机上,已经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可以翻一下老帖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是,就是看见老帖后,把一电脑维修朋友换下的光驱、软驱、硬盘打包收集了。有个电动车上的无刷电机控制器,本想先让它们转起来实事学习下无刷电机的控制,现成的。不能用,呵呵,回头好好学习老师们的利用。

网友:
这种电机本身就带驱动器的 分析好控制信号 不难使用

网友:
通电定有反映,转不转是另外的事情拉

网友:
查找到上面驱动芯片的 PDF 文档,找出该芯片的脉冲控制信号引脚,自己 D 一个 NE 555 电路脉冲信号发生器,可以控制转动了。OK !

楼主:
谢,楼上三位仁兄回复。现在按老师们指引方向学习中,等让其转起来再续此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