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悠悠第20贴:你的直机有多重?——简易称重法 (小技巧)

楼主(2010-09-16):
你的直机有多重?——简易称重法

       直机的重量是个很重要的指标,在选择舵机时,不同重量的飞机,对舵机的要求也不同。飞机的重量对于飞机的性能来说是个很重要的指标。如何用个很简单的方法称重,我是这样做的。

    一个模友必备的电池称,量程1000g。精度0.1g

在上面放两根10-15CM的木条,木条显示4.6g

把飞机放在2根木条上,称重完成,这架飞机全重734-4.6=729.4g,很轻哦,飞起来很轻盈,也省电。

乐悠悠其他系列贴:请在论坛上搜索“乐悠悠”。

网友:
顶楼主,我也是这样称的

网友:
放完木条按t那个键就不需要算减法了

网友:
不用木条,用尾管

网友:
看看我的方法,垫个纸盒

网友:
有点超重

网友:
晕死,看了标题,以为楼主要介绍个不用秤的方法来称重。

结果就是放在电子秤上头。。。。。

网友:
 这个也算技巧啊

网友:
700多克的450,真的夸张啦,我的都850多克啦

网友:
配合 木条 好办法

网友A:
求解答:我只有500克的电子称,请问怎么精确测量整台450的重量?(别告诉我把配件一个个拆下来称~)

网友:
我还以为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呢
放木条上去直接归零再称450不就行了吗 ,为什么还要称总重量再减~

网友:
感谢楼主,这个问题困扰我三年了,终于得解了

网友:
申请发明专利!
哦,原来是卖秤的......

网友:
我的机机也是800多克。

网友:
挖,你太厉害了 我的显示只有600G,请问是不是称有问题?

网友:
我是筷子的

网友:
最近我发现了腾讯qq的惊天秘密,拖到显示器边缘会自动隐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解答:我只有500克的电子称,请问怎么精确测量整台450的重量?(别告诉我把配件一个个拆下来称~)

这个可以解决!
1、找根质地均匀的不锈钢管或木棍,在总长度的1/3处钻个眼或直接用吊绳绑住悬吊起来。为了打字简单并易于理解,特将长的一段暂命名为A,短的那段命名为B;
2、秤盘上摆上个用绳子捆绑住的、重量小于500克的物件,绳子的一端固定在A端的顶端;
3、飞机也用绳子悬吊起来,绳子的一端固定在B端的顶端;
由于采用的是2:1杠杆,故只要秤所减少的重量乘以2,就是飞机的实重了!
参考图如下:

绿色长方块表示称重最大为500克的电子称
蓝色方块表示小于500克的重物
红色表示质地均匀的杆子
黄色线条表示绳子
其他的自己理解吧……

网友C:
lz 那么多技术贴,没人理
一个"小技巧",炸了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解决!
1、找根质地均匀的不锈钢管或木棍,在总长度的1/3处钻个眼或直接用吊绳绑住悬吊起来。为了打字简单并易于理解,特将长的一段暂命名为A,短的那段命名为B;
2、秤盘上摆上个用绳子捆绑住的、重量小 ...

方法是好方法,就是........就是太麻烦了吧?
不过,你这招也给了我一个提示,我找了块长木条,把一端放到电子称上,一边放到与电子称同高的硬物上,然后清零,再把飞机放到木条中间........悲剧来了,因为多了根木条,还是超重了..........
不得已把电池给拆了,再称,300克左右(没办法,因为是把飞机直接放木条上的,很难保证重心的准确位置,所以精确度肯定不太好),乘上2就是600克了,加上320多克的电池还有40多克头罩,已经非常接近一公斤了.........
忘了说了,那电池是4S的A123,嘿嘿~

网友:
找木条。。真麻烦 上一对大浆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法是好方法,就是........就是太麻烦了吧?
不过,你这招也给了我一个提示,我找了块长木条,把一端放到电子称上,一边放到与电子称同高的硬物上,然后清零,再把飞机放到木条中间........悲剧来了,因为 ...

呵呵!严重无语中……

网友:
回复 网友D:

 ***************************************(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 那么多技术贴,没人理
一个"小技巧",炸了锅...

晕死
LZ万万没想到技术贴怎么成水贴了。。。。。
不过我认为只要有人顶的就是好贴
帮顶一个 不管水不水。。。。。。。

网友:
确实是简单的

网友E:
弱弱的问下,一个电子秤多少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弱弱的问下,一个电子秤多少米???

50到100不等,精度越高越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