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传说能安飞机上的蒸汽机,谁能D

楼主(2010-09-16):
驱动一艘船、一台发电机、空气泵、水泵、热吹风机、水蒸馏器、热泵、空调、模型飞机等等……凡是用到燃料能够发出多余热能的引擎,都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把多余的热能转换成产生水蒸气,进而驱动这种格林蒸汽发动机。由于这种格林蒸汽发动机重量很轻、结构也很紧凑,所以可以在很多地方一展身手。

网友A:
水损耗大吗

网友:
“据说” 看那图片上还有桨叶,有这蒸汽机飞的视频吗?!好像有难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损耗大吗

水耗大了谁把它往飞机上安啊,貌似人家发明的人就是说可以安模型飞机上的。

网友:
复杂了容易出故障吧!

网友:
效率有百分之几就可以了。理论上可以和模型汽油机不相上下,但重量呢。水太重了

网友:
不是说蒸汽机不能用在飞机上吗,这个厉害,打破常规了,

网友:
格林发动机很有趣!

  有机会也D一个。

网友:
直接用N多的橡皮筋比这个好多了

网友:
直接用电动机比这个更好。
如果不用水而是用压缩空气或二氧化碳驱动,那推重比就会直线上升。

网友:
如果不用水而是用压缩空气或二氧化碳驱动,那推重比就会直线上升。xx比如用酒精,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