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泰世425零件的尺寸

楼主(2010-09-16):
请教各位用过泰世425 的魔友,泰世425 的尾管直径是多少? 主轴直径是多少?尾轴直径是多少?谢谢!

网友A:
我只知道主轴和亚拓500一样是8mm的,尾管好像是21mm,跟600尾管一样粗,尾轴没量过不知道~

网友B:
尾轴 直径 是5mm

网友C:
尾管直径是21MM,亚拓600尾管是21.5MM 大了

网友D:
主轴没戏,YT500的主轴带台阶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模友,这下知道哪些零件可以通用了,我飞ATOM 500 ,主轴是8MM 的,那旋翼头 就是可以通用的了。 ATOM 尾管是22MM 的,ATOM 的尾巴,可以换泰世的21MM ,尾轴也是4MM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