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的问题求教老鸟朋友些

楼主(2010-09-16):
+-10度  一般模式设置成  40  65  75   85  95    油门曲线是  0   35   50   75   100    油门过半基本就能飞起来
但是飞起来后  飞机抖得厉害。。。
螺距设成 40  55  65  75  85    飞机飞起来就很平稳 。。不知道是我飞机没调好 还是哪里的问题
希望老鸟解答!!!
ps: 没炸机以前  设成上面的螺距飞机也是很稳的。。。就炸了以后才出现的抖动现象  但是螺距设置成下面的飞机就刚刚的 。。。求解啊 百思不得其解啊~~

网友:
用螺距尺测一下,有可能炸机改变了螺距
呵呵,我也是新鸟

网友:
飞机抖不关螺距的事。

网友:
抖动说明不平衡了,一方面查一下两个桨螺距是否一致,令一方面查一下轴有没有弯,其次检查一下舵机摇臂和连杆的安装是否与以前一致

网友:
你的情况应该是:
在油门相对较低,螺距相对较大的情况下,能飞起来悬停,但有点抖。
如果提高少许油门,飞起来悬停,就不抖了。(螺距曲线虽然不变,但实际悬停时的螺距比上次小。)
看是否桨夹/大桨过紧?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就是螺距过大 转速过低。。。能飞起来 但是晃动厉害!!!
提高转速或者降低螺距就非常的平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就是螺距过大 转速过低。。。能飞起来 但是晃动厉害!!!
提高转速或者降低螺距就非常的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