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切割

楼主(2010-09-16):
想自己做个热切割 手头有0.3的热切割丝 想做一米长 有个拳头大小220V变20V的变压器没有电流标志 不知道能用不 需要加电阻吗 ? 需要的话要加多大的 ?
高手给解释下

网友A:
加电切割试试

网友B:
根据N年前的经验
应该不用加电阻了,电热丝一米长电阻也够了。这玩意影响因素很多,自己通电试试就知道了,如果能满意切割了,自己记录一下电流值,以后可以作为参考。
另:拳头大小的20v变压器功率应该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搞泡沫机翼的时候大约就是用拳头大的变压器(甚至还小点),12v电压,一米左右的电热丝(好像比你的0.3要粗)。其实电阻不用另外加的,电热丝预留长一点,用个鳄鱼夹子夹在电热丝不同的位置,就可以调节温度。

网友C:
前天搞了个,瞬间熔断,电热丝0。5欧姆,电压15V

网友D:
连接一个可变电阻器

网友E:
最好能调压,不同长度不同直径不同泡沫都需要不同电压,有的时候切割不同形状也需要不同的融化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