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零件长度检测方案

楼主(2010-09-17):
有一个任务 需要把一大堆长 10MM 直径3MM(还有一种是1MM)的零件 区分开成品和次品
想用一个机器把 一大堆的 10MM长的 零件按照 9.98MM-10.02MM的范围分类!!
把小于 9.98MM的 放到一堆 标准的 9.98MM-10.02MM的 放到一堆 大于10.02MM的 放到一堆
由于东西比较多 任务比较重 不想人工挑选 所以想做个机器 看用什么测量比较好
目前已经把零件 控制在了9.90MM-10.10MM之间了
也就是说 要做一个 检测开关 判断零件是不是超过了 标准值
精确程度 0.02MM 就可以
大概要器一个机器 一个小时 能检测出 1万个零件就可以
不知道谁有好的方案

网友A:
精度要求这么高,试试以下办法:
买块千分表(找大表盘的那种,便于改造),在表盘上面加两个槽型光耦,一个做上限一个做下限,指针经过槽型光耦就能给出信号,就能做P/F检测了。
至于自动送料、分选等的机械部分就自行发挥吧

网友B:
晕,你用mm来说事好不好.
一小时1W个,1秒钟要检验3个.机械方法肯定不行了,
用CCD做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很简单啊。用个数显百分表 然后接到电脑。配合自动分拣系统及自己开发的上位机软件。
有人类似做过读数记录的。可以参考。

网友D:
60分钟至少走 10000X0.01M=100米 上CCD 吧 支持藤椅的说法

网友E:
先把零件公差范围能清楚,然后在说明你要检的零件形状、材料、表面粗糙度,按你检验的速度建议用激光。

网友F:
这个,一般五金厂的是MM手工用卡尺检的吧,速度也不慢。叫QC
你可以到五金车件QQ群里问下专业厂家。

网友G:
用个数显百分表 然后接到电脑
很简单啊。用个数显百分表 然后接到电脑。配合自动分拣系统及自己开发的上位机软件。
有人类似做过读数记录的。可以参考。
这个可以,不过速度到不了那么高···
其他方法均不可以。因为精度误差范围太小, CCD检测不料。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啊 零件有 两种 一种是直径 3MM 的一种是 直径 1MM 的圆管 材料都是 陶瓷的
长度 大概都在10MM 左右
现在公差范围大概是在 要求公差在 0。02MM
实际公差现在大概是 0。1MM
现在想把零件分开 找出标准的
怎么设计好点呢?
说到 CCD 这个怎么用呢 速度够吗?
说用激光 激光怎么调呢 会不会有干扰呢 有没有卖这种微型的 对管呢?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啊 零件有 两种 一种是直径 3MM 的一种是 直径 1MM 的圆管 材料都是 陶瓷的
长度 大概都在10MM 左右
现在公差范围大概是在 要求公差在 0。02MM
实际公差现在大概是 0。1MM
现在想把零件分开 找出标准的
说到 CCD 这个怎么用呢 速度够吗?
说用激光 激光怎么调呢 会不会有干扰呢 有没有卖这种微型的 对管呢?那么小间距的 对管可不多见啊
怎么设计好点呢?
有谁能说说啊

网友H:
把误差放大就好捡了。(老祖宗的杆秤的原理)

网友I:
< 0.98 一堆
0.98~ 0.998 这些怎么处理?
0.998~1.002 一堆
1.002~1.02 这些怎么处理?
>1.02 一堆
“精确程度 0.02MM 就可以 ”,你这个精度误差也太大了吧,用这样精度的设备测不出你要的数据的。

网友J:
回复 楼主:
一定可以, 只怕做出來比你逐件檢測還多功夫
,用光學折射, (激光) 高度不同折射之投影點亦不同, 相差比率就視符 光的入射角大小

网友K:
你先换成mm再说,看得我晕

网友D:
线阵CCD 轮廓测量 精度到1nm没有问题 不过整个测量分选系统 会超过20万元

网友B:
楼上没算研发费与工时费

网友L:
CCD 比较靠谱 速度都能 达到要求的

网友M:
公差在 0。02MM ,太高了吧。就算用卡尺量,量得多了误差也不止这个数了

楼主:
实际就3种尺寸
一种是 大于标准尺寸的 一种是 符合的 一种是小于标准尺寸的

网友:
这是个不大不小的自动化项目,没有技术和经验是做不出来的,还是委托专业干这个的单位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啊  零件有 两种 一种是直径 3MM  的一种是 直径 1MM 的圆管 材料都是 陶瓷的

长度 大概都在10MM 左右

现在公差范围大概是在 要求公差在 0。02MM

实际公差现在大概是 0。1MM

现在想把零件 ...

做一个圆的料盘,按相应的外径开盲孔,注意孔的公差不要太大,在每个孔底端开小孔,料盘转动,设置一个检验点,在检验点真空吸住零件,上端用激光测距检验高度尺寸,在后面设置几个分选点,用压缩空气吹出即可,可以能一个料斗自动上料,注意料盘的材料,陶瓷对料盘的磨损会比较大。

网友:
本来我想说用陶瓷的来做检测仪器,没想到被检测的东西也是陶瓷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有一个任务 需要把一大堆长  10MM  直径3MM(还有一种是1MM)的零件 区分开成品和次品

想用一个机器把 一大堆的 10MM长的 零件按照  9.98MM-10.02MM的范围分类!!

把小于 9.98MM的 放到一堆    标准的 9.98MM ...

如果是质地均匀的话,试试用精度高点的电子天平?化学分析用的那种,万分之一克都能测出来。有时可行的办法不要停留在机械嘛…呵呵…供参考而已。

网友:
感谢ba3dp加分。其实我想起阻击手在练习和执行任务前,为了减小误差,一般都会对zidan用精度天平进行分拣…如果楼主的工件外径标准,质地均匀的话,这样的方法是成本最低又比较快捷的。

网友D:
测量重量 速度不够

网友:
用精密筛子?意淫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量重量 速度不够

晕了,可以多加几个天平一起测啊。或者做条流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N:

如果是质地均匀的话,试试用精度高点的电子天平?化学分析用的那种,万分之一克都能测出来。有时可行的办法不要停留在机械嘛…呵呵…供参考而已。

用天平测理论上是可以的,原理是用体积和质量换算长度,前提是除了需要换算的长度零件其它尺寸、材料密度、测量方法引入的误差要非常小。
你可以查一下碳化硅的密度,然后按1mm直径10mm长算一下重量,然后再按筛选的要求的尺寸对重量判定的精度要求,这种精度的重量测量应该要考虑空气的比重和大气压力了,风肯定是不能有的。

网友O:
用自動送料的震盤(Parts Feeder)!

再多兩個尺寸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O:
用自動送料的震盤(Parts Feeder)!

再多兩個尺寸也可以。

 就是这个: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18690

俺单位里的:

网友:
CCD显微检测 机械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