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纤桨和碳纤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9-17):
价格也相差很多

网友:
据说碳纤桨要好很多。

网友A:
据我所知碳纤桨的好处就是一炸就会碎开,而且硬度高,3D不二之选,对机机的冲击会小很多,玻纤桨侧不是,具体原因我也讲不清楚

网友:
碳纤相对玻纤来讲,质量小,强度高。高吨位的碳纤布是军工级的,一般都是依靠进口。

所以好的碳纤桨价格自然就高很多。

不过一般的碳纤和玻纤没什么区别,都是JS炒作的缘故。

钓鱼爱好者对这个应该比较了解

网友:
碳桨的刚度明显优于玻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碳纤桨的好处就是一炸就会碎开,而且硬度高,3D不二之选,对机机的冲击会小很多,玻纤桨侧不是,具体原因我也讲不清楚

同意!

网友:
一个新手的感觉;碳纤浆的升力比玻纤浆大。

网友:
做高强度动作,碳纤桨不会变形

网友:
玻纤比碳纤软,所以做动作时变形比碳纤要厉害一点,加上碳纤比玻纤轻,强度也要高一点

网友:
一个贵一个便宜

网友:
没称一下吗,波纤桨可重多了!

网友:
玻纤:质量重,硬度底,价格便宜。碳纤:质量轻,硬度高,价格高。只要桨做好了,木桨也可以暴力。

网友:
玻纤桨扫尾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