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5.8G之前好好的,怎么突然再试就不行了

楼主(2010-09-17):
之前好好的,没怎么外场飞,昨天拿出来试了下是好的,晚上再试就不行了,屏幕一点反应也没,怕头掉了就拆开看,也没看到哪不正常,有没有人碰到过这情况?帮解决下,昨天前后试都是在家里,没拿出去。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屁股上的频道跳线开关被你的朋友看的时候无意间动到了。。。。。

网友B:
发射模块和底部降压滤波板压得太紧短路了,我遇到过,后来在中间垫个绝缘片就好了

网友C:
检查各接线,测量电压、电流

楼主:
一楼二楼你们说的问题都查过了,正常的

楼主:
怎么没人搭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