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台玩具消防船,加灯改水枪改救援钩!(52楼有首航试水视频)

楼主(2010-09-17):
飞机老是掉水里,气愤!一怒之下买了一条玩具的消防船,会喷水那种,但飞机飞得远,咋办?改!
准备是:电机保留,买了个有刷的双向电调(准备可以倒船对准机头处),然后自己改水套!铜片加铜条焊!
遥控用6通的,水枪加一强光手电灯(LED),可以上下左右转
水枪水泵和电机电调水冷分别为两个6V抽水泵(挖穿船底安装)
船楼安装LED灯条(因为是晚上钓鱼用的)
尾部吊钩可转,可以伸出船外钩住物体(飞机和鱼饵)
船尾加一上下控制的小板,大鱼饵可以放在上面,到一定位置可以控制上升抛下鱼饵
除原来6通外,再增加了一个12V的4路遥控开关控制相关设备
电池不用模型电池,用6个旧的18650锂电芯改成12V电池组,提供长时间巡航。

此帖不断更新相关改造图片,呵呵```````

网友A:
 一点也不期待
兄弟啊!救援船的最重要的特性是什么啊?可靠啊!
越简单越稳定可靠越好啊~救援船对速度和续航能力都没要求,出动机会少,且工作时间也短,速度又慢(千万不要快,搞翻了还救援?被救援吧),根本不需要水冷
什么倒船啊,拖拽钩捞啊,还不如顶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点也不期待
兄弟啊!救援船的最重要的特性是什么啊?可靠啊!
越简单越稳定可靠越好啊~救援船对速度和续航能力都没要求,出动机会少,且工作时间也短,速度又慢(千万不要快,搞翻了还救援?被救援吧), ...

必要的救援设备还是有的,很多情况下要用到倒船,还有就是有些船型和又些情况下是不能推顶的~~~要拖回来~~~

网友:
是hl那款吗

网友:
我原来跟楼主有一样的想法啊,甚至还想装FPV的。但是一直没机会玩水机,就没有入手这种消防船。

网友A:
那要看你的顶推救援船怎么设计了~
不过成品的救援船带钩锁和拖绳的要上千呢~
我的救援船本来还想用钢丝做个钩锁,后来算了,就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点也不期待
兄弟啊!救援船的最重要的特性是什么啊?可靠啊!
越简单越稳定可靠越好啊~救援船对速度和续航能力都没要求,出动机会少,且工作时间也短,速度又慢(千万不要快,搞翻了还救援?被救援吧), ...

如顶帖所说,此船不单是救援用,还要负责运送鱼饵到远处(抛杆抛不了那么远啊).呵呵,所以必需要N多设备,加上钓鱼是晚上的,所以灯是不可少的,已经订了一些方型帖片LED回来,装在原来的灯装饰件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你的顶推救援船怎么设计了~
不过成品的救援船带钩锁和拖绳的要上千呢~
我的救援船本来还想用钢丝做个钩锁,后来算了,就推

那倒不用上千,几十就可以了,买台可伸缩的玩具起重机回来,呵呵,搞掂!我不是加了一套4路遥控开关嘛,装在上面N好用`````````

网友:
哦,夜钓的打窝船啊

楼主:
本以为今天晚上可以上图了,倒,什么快递公司,天天快递,省内都两天,的确是:天,天。也就两天时间,没错``````

网友:
船还没到啊?全是YY?

网友:
希望楼主改装过程图片发得详细点,俺有一条被开膛破肚好几个月了,等着借鉴

楼主:
天啊```````打了N个字后,发现附件太大,倒,全没了``````````气!
只发图!

楼主:
不是吧?只能发一张?倒````````

网友:
我前年就用这个船打窝钓鱼和救援了,呵呵,今年重新做了个大的,可以一次带6~10斤食

楼主:
来咯来咯.继续来,先装个水泵.呵呵,原有的拆了,一点都不好用,又慢.加个强力泵上去,5V的潜水泵,电机就随便装了一个散热片上去,样子怪怪的```````
电调散热嘛```````嘿嘿`````就直插水底```````够凉爽的了`````

楼主:
只装船楼里面一个灯的效果,不怎么明显,因为船头和船尾都看不见,还需要加灯`````

网友:
这是恒龙的船吧?灯要搞成探照灯,光柱啊!

网友:
好好的船折腾成这样了!还是应了那句话生命在于折腾!期待后续图片

网友:
這是救船的好工具

网友:
电机和电调不用加散热的,因为功率实在很小,船桥里面也不用加灯,但是船左右必须各有一个灯,颜色还不能一样,LZ应该知道是为什么吧,呵呵

楼主:
继续上图``````````
至于灯,一共是三盏夜间航行灯(顶白色,前白色,后绿色)。前端还有三个会*闪的警视灯。船头应要求装上探射手电,呵呵``照射距离实际测试有40米远,发现距离达到100米``嘿嘿`````
后斗还没装好,放上去拍个照
船除了底壳没有喷过,甲板,围边,船楼,其他装饰件等,全部喷过。颜色看上去已经不像玩具船了```````
今天试了一下水泵,小泵没力,顶多就射1米多。刚好去朋友的修车店一转,搞了一个原装丰田汽车的雨刮喷泵,12V,试过效果很好,单支水柱45度角足有5-6米远``爽!
遥控器也改了,原来的6通不能用,可惜,只能改4通的了,装多一套4路的遥控开关上去。
先来个遥控器的图``````

楼主:
上个内部的`````

楼主:
一些小细节``````````

楼主:
暂时定型的外观````````````````

楼主:
至于水泵的用法,我想参照香港的消防船,设置两路,一路是在船边各4路向外喷水,用小水泵,像船是在抽水向外````
而大泵则设置为5路,分别为前,左1左2,右1右2,前面的就小口径一点,喷远点,两边的就大一点,尽量向上。
下面是香港消防船的喷水情况`````大家看看

网友:
船头那手电太不仿真了吧

楼主:
那是凑合着用的,新的灯头还没回来,先夹上去试一下重量,呵呵```````

楼主:
出问题了,船身去掉原来的进水仓后,船轻了,但船搂重,一放上去两边摆,加重后又不怎么好,看来要在船底下装一个帆船的那种配重了``````````

网友:
好贴,本人就是消防部队的,继续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问题了,船身去掉原来的进水仓后,船轻了,但船搂重,一放上去两边摆,加重后又不怎么好,看来要在船底下装一个帆船的那种配重了``````````

天啊,真是太有才了。。。。。

楼主:
船身配重已经搞好,试过水了,从原来的需要配1200克减少到只配590克就OK了.主要是配重块向后移动.呵呵`````````

楼主:
把配重装在船上的样子```````````````

楼主:
船仓就``````````惨不忍睹咯`````````呵呵``````基本上的样子,就差明天去买水管了```````
用6个18650旧电池,绝对够电了`````因为大泵的电流是12V2A左右,郁闷`````````

网友:
这船我有3台。从来都没有改他的冲动。楼主手艺不错
要考虑船在转湾后会两边晃动厉害。自身不够稳。
重心不稳。 动力方面原配电机和连轴器要换。救船的时候因为拖住被救船所以要有强大的力量。这船我玩了5次动力就出问题。 电机的那个塑料联万向节打滑了。
还有一点。被拖的船是翻了话阻力更大。

楼主:
来了来了,视频`````````不过是船楼的`````````呵呵```````

网友:
要看下水的视频

网友B:
此船的用途是表演多于救援.
真正实用的船模救援船不应该是仿真船.
但是很多人想搞救援船首先想到的不是拖船就是消防船,这是一个误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船的用途是表演多于救援.
真正实用的船模救援船不应该是仿真船.
但是很多人想搞救援船首先想到的不是拖船就是消防船,这是一个误区.

此船从商品化的角度来看的确是表演多过,但毕竟价格便宜的暂时我只是找到这款,主要是要船壳.不想难看(要是不管外观的,直接一个大泡沫切成差不多的样子,上面挂个电机就可以了,呵呵)
所以,应该从性价比来看此船,.外加的那些东西全部属于个人喜好,呵呵````````

楼主:
广东天气不好,这几天都下雨,想到外面试也没办法````````
不过刚好今天是中秋,打算给船起个编号为:815。呵呵```
船的功能暂时分:主喷水(5路),副喷水(2路),灯光(4路),*灯(1路),后物斗(升降),前进,后退,左,右。

网友:
好强的水柱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好强啊

网友C:
我也刚买了条这个 但是发觉太慢 练公园的船都慢。。   所以楼主我想问问  改换什么样的马达和电调? 电池需不需要也换掉? 我有架450  电池可以用嘛?  谢谢   最好简单点改 因为我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刚买了条这个 但是发觉太慢 练公园的船都慢。。   所以楼主我想问问  改换什么样的马达和电调? 电池需不需要也换掉? 我有架450  电池可以用嘛?  谢谢   最好简单点改 因为我是新手

这位兄弟,我说说我的看法.
首先,这条船船楼高而重,高速的话,估计会有难度,因为要配重才能不会在行使中倾斜.另外,想快的不如换条快速艇玩,这船不要对它有太高速的期待,我这船很多东西都改过,唯独就是没改电机,还是用原来的,等那天不下雨的,我去拍段录像给大家看看.

楼主:
今天完成后的整体样子,连架的重量近3公斤,船身净重为2800克左右.比原来未改之前重了很多,相信稳定性一定好.

楼主:
今晚天气好点,没雨,出去试首航`````````````````
大家给点意见,不过我觉得动力是要改一下,打算改540电机上去,轴要加两个橡胶圈,因为有漏水情况```````

网友:
540无刷??OZ不想要这船了??上个550有刷足够了

网友D:
后物斗投料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物斗投料可能有问题。

后物斗在我使用中暂时没出现问题,因为我是用海杆半浮钓的,把料,浮标和铅坠一起放到斗上(因为是为自己设计的,所以最大承载力只有350克)。当船行到指定的位置,就上升,先是浮标掉水里,再是铅坠,最后是鱼饵,呵呵,还是挺方便的(因为用夜视望远镜观察过)。
同时我们这边打窝都习惯用干料,耐泡够分散,所以承载力基本上没问题,主要是斗小,呵呵````

楼主:
今晚试了一下改上去的一个大有刷,估计是540的电机(是450还是540自己真不清楚,是以前玩电房车时拆下来的那些,12V时电流达到4A左右),装上去速度不见快多少,就是可以起浪而已,但没跑一两分钟就慢下来了,然后一直是亏电。无奈回航后摸一下电池,超热!负载太大了`````
只能换回原来的电机,原来的电机电流很小,空载12V时只有0。43A电流,,,,,无语```````
现在换回来了,明天继续试船``````````````````

网友:
 楼主和我之前的想法一样,我也买了那种四路遥控套件,可惜没有最后实施
这个船很不错,不过救援是附属功能了
作为钓鱼船和娱乐船很棒

楼主:
今晚试了一下,遥控距离绝对的超过300米(其实这只是关遥控的事吧,呵呵)
电池也是用来的电池组,一个可以持续巡航(恒速)25分钟,呵呵,不错,悠闲一下,`````````
今晚船头装可强光手电,回航时左右摆动,和真的救援船没分别```````就是可惜没拍视频```````

楼主:
另外,向买了此船的朋友说一下,该船的船仓和甲板的密封胶垫是不起作用的,主要一急转弯就会从夹缝处漏水进去,解决办法是用硅胶密封条更换原来的密封泡沫带,另外上螺丝的几个位置都需要加固,要不压不紧的,大家不妨一试`````

网友E:
改造得漂亮!请问楼主用什么控制水泵马达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造得漂亮!请问楼主用什么控制水泵马达开关?

用的是在淘宝上买来的12V4路无线遥控开关。
直接就控制开关就可以了。因为主泵的电压是12V,副泵的电压是3。6-6V,所以加一个7805下去就好了,因为电流不大,7805已经能完全胜任```

网友:
很实用,就是带两个摇控器有点烦!

网友(2011-03-24):
那个红白蓝*闪灯 从哪里买到的啊 我正在改装这个船呢

网友(2012-10-14):
引用 楼主:
广东天气不好,这几天都下雨,想到外面试也没办法````````
不过刚好今天是中秋,打算给船起个编号为:815。 ...

电路是不是还是老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