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LAMA 的平衡锤 必须调得 和 大浆水平吗???

楼主(2010-09-17):
请各位指点
球头扣 脱卸 没有工具 ,用手 怎么 脱卸 ?
有什么巧方法吗???

网友A:
没错!一定得平直。
至于工具嘛!这么小而简单的飞机就用手弄吧,标准的球头钳还用不上呢!

网友B:
用手调成90度向主轴即可,不用拔球头扣。
卸球头扣应用球头扣钳或尖咀钳。
LZ不要用手指强拆,会容易弄坏的。:loveliness:

网友C:
我都是用手直接扣

楼主:
谢谢 各位 指点
怪不得 有双浆和 自旋
另问:
必须完全扣到 底吗 ?
现在是松的,但是又弄不出来

网友D:
LAMA的球头扣 不是很紧!你用左手拿紧飞机,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夹住球头扣适当用力往外拧,记住用两个手指的关节同时用力就可以啦。
两个平衡锤必须是在同一水平面上的。前提是平衡杆要直。如果飞起来A桨有双浆现象,就要调整平衡杆上的拉杆长度来解决,可以减少飞机的震动。LAMA的桨不用锁得太紧。
建议楼主还是被一个球头钳,上大飞机总会用得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