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C16-ER16-150M的延长杆配什么型号的轴承呀?

楼主(2010-09-17):
C16-ER16-150M的延长杆配什么型号的轴承呀?

网友:
同问一下,er11的延长杆用什么轴承?
最近有点自己做个无动力主轴的想法了

网友:
到轴承店配,要那款都有

网友:
应该买 C20  C12   C25 的  C16好像没有这个规格的轴承 或者说很少见

楼主:
真的很少见

找了一天,楞没找到

网友:
内径16当然找不到

网友:
非标,可以定做陶瓷轴承.

网友:
到淘宝上找!
我用的是ER11 C12杆,轴承:内径12角接触轴承。
建议用角接触轴承,不要用深沟球轴承。

网友:
  内径16的有,但极难买到,毕竟不是常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