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控充电好慢啊!!!

楼主(2010-09-17):
DXS7从昨天早上冲到晚上才满,都10几个小时,汗!!!想拿出来冲,发现和充电器接头不一样,又放回去控里充!!好慢~~

网友:
我一般都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插上,第二天早上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XS7从昨天早上冲到晚上才满,都10几个小时,汗!!!想拿出来冲,发现和充电器接头不一样,又放回去控里充!!好慢~~

同感

网友A:
看那个参数本来就是慢,本着安全第一,还是用这个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那个参数本来就是慢,本着安全第一,还是用这个比较好

慢点就算了,就是想拿出来充,安全点,万一电池或者那里,连控一起挂了,不是亏大了

网友:
这些日控都是这样的,你看充电器上标称的充电电流才几十ma?它的目的是为了控本体的安全。所以没事的时候多冲冲,都是锂电,没问题的。

网友:
我觉得这样最好,也不麻烦,晚上冲,连冲2个晚上,能用好久呢,安全第一,不怕麻烦

网友:
那到底是带控充好还是单独把电池拿出充好啊?

网友:
晚上睡觉的时候插上,第二天早上就OK了

网友:
做个两针插头用B6充原装镍电或改装锂电通吃 原装电用300MA2-3小时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