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通新手中毒450,求大家对控和机身配置的建议!

楼主(2010-09-17):
中毒已久,4月份入魔,买了4通单桨的丘比特V3,断断续续地练真机,模拟器一直在练习,技术不咋的。对尾悬停差不多和圆周航线在练习。
如果4通单桨是序言,那450才算第一章,现在我迫不及待地想翻看下第一章的摘要。所以想先赶紧入个六通控来研究下,毕竟本来就是个电子迷,还想顺带再买个450空机装个静态看看鼓励自己,毕竟自己也是机械迷,爱动手装东西。

空机部分
YT原厂暂时不考虑了,以后真飞起来炸不起修不起。
副产里看了好多国内山寨,飞字头那些,飞越便宜我也喜欢,但射奖和质量问题似乎总有发生;
飞魔士似乎很奇怪的品牌,非耐似乎很好但是机贵配件也贵;
看来看去就挑中了个GL450C,TB上说880金属空机还送套一般的电机和电调,而且香港品牌我相信做工和质量要比国内好吧?
要不就是飞越450 sport,空机五六百,质量问题只能看人品了……
此外还有个叫ALERC的品牌我看照片和广告页的制作精度觉得真机应该也不差吧?价格也实惠,可是这里却没人讨论过这牌子,有了解的吗?
我自身也纠结呢,空机还有什么可选择和可推荐的吗?F字头那几家还有什么可推荐的吗大家说说看。
我要求就是SPORT型的皮传系统,最好全金属或者什么玻纤机身,塑胶的就不考虑了,否则飞不了多久又要升级了。全身内六角螺丝的更好。

控部分
预算不多,但又要保证基本一步到位不烧包,以前一直想买6EX,后来现在发现也有别的可选了。
一是2801pro,另一是天7,价格差百八十块,但是从做工上是不是2801pro更好?二选一哪个更好?或者还有别的选择?

电子部分的配置暂时还没考虑,先等我把丘比特V3飞熟练真正转战450领域再想吧。
大家给点关于以上两部分的建议啊,谢谢大家~

网友A:
YT450套 DSX7

楼主:
引用 网友A:
YT450套 DSX7

没钱

网友B:
推荐配置:每项推荐3个,从好的到不太好的,再垃圾的就不给你推荐了。
遥控器:DSX7(菜单很白痴的说)、WK-2801pro(菜单很上手)、天地飞8(虽然样子难看,但是好像还不错)
电池:3E出口版、ACE、某动物植物牌
充电器:UN-A6+保姆、B6、lirpo
飞机:YT450sport(收二手的要小心,问题多很)、飞越450sport(贵一点的那种)、飞越450GF\V2\V3
电机:朗宇S2216-KV3800(电机线是硅胶的,不容易折断,一般的电机线直接就是铜丝引出来的)、XXD电机
电调:好淫40A、YT(带缓启动,很安全)、XXD50A、。
斜盘舵机:65mg、北田2122、金属9G
陀螺仪:GY401(买回来记得第一件事拆开看看有没有大螺丝 )、GP750\GP780(据说挑舵机,容易金鱼尾)
锁尾:S9257、262HB、261HB、DS520

================================一点都不华丽的分割线========================================
我的配置:
遥控器:WK-2801返厂升级100mw的,现在的pro貌似只有10mw,不过还不错,本地十几个人都在用,没出现过失控记录及故障。
电池:3E出口版 25C,他母亲的也虚标,其实是20C的,不过挺暴力。
充电器:UN-A6+保姆,从0851、0851、lipro4只、B6一路走来,花了很多冤枉钱。
飞机:YT450sport,收了个二手的,很相信卖家的话,图都没看就付款了,结果。。。看我个人签名,你懂的!~
朗宇S2216-KV3800
电调:亚拓60A無刷定速調速器 RCE-BL60G
斜盘舵机:北田2122
陀螺仪:GY401
锁尾:262HB
我401搭配261,锁尾效果比401+DS520锁的都好,普通模式猛推油,尾巴摆动小于10度

我的QQ:40560335,不懂得可以问我!~~~

网友:
看内外做工,貌似是2801的比较规整,接头多是采用插头结构,布线清楚整洁,而且外部电镀也还可以;天七则比较凌乱

至于机身,我不太懂电直,不过看我周围的朋友玩,他们买来买去换来换去最后还是换回亚托了,说是价格好不如性能好,不用操心,故障率低也不容易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配置:每项推荐3个,从好的到不太好的,再垃圾的就不给你推荐了。
遥控器:DSX7(菜单很白痴的说)、WK-2801pro(菜单很上手)、天地飞8(虽然样子难看,但是好像还不错)
电池:3E出口版、ACE、某动物植物牌
...

谢谢这位魔友悉心解教
二手YT我就不考虑了,等真正飞到觉得副产不够爽那天我就买原厂去,副产我就纠结在飞越到底和固朗还有多大差距。
还有那个ALZRC的精度到底如何

网友:
很欣赏板凳兄的助人态度

网友C:
我准备入手的配置,参考一下吧,我也是个新手小白
配件        型号
空机        飞越 Tarot 450 Sport
陀螺仪        FUTABA GY401
锁尾舵机        恒吉922
斜盘舵机        恒吉933*3
电机        浩马特2835H
电调        好盈40A
电池        花牌
遥控        2801PRO
配出来大概3000块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准备入手的配置,参考一下吧,我也是个新手小白
配件        型号
空机        飞越 Tarot 450 Sport
陀螺仪        FUTABA GY401
锁尾舵机        恒吉922
斜盘舵机        恒吉933*3
电机        浩马特2835H
电调        好盈40A
电池        花牌
遥控        2801PR ...

哥们请客观地评价下飞越450sport做工质量到底如何?如果还能忍受我就入了!还有2801pro,这么多人都推荐它,我相信差不了吧?

网友:
飞越450sport好不好我也不知道,因为还没出手买那,选它价格低,名气响是最主要的因素,买回来有啥部件不好使再升级吧。选择2801PRO也是觉得它的性价比比较高,现在正用2402在家里飞CB100感觉还不错,所以就继续用华科尔的控吧,买几千块的高档控感觉还是有点心痛钱的,估计对于我这种练练悬停和航线的小白也感觉不出高档控和抵挡控之间的区别 。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请客观地评价下飞越450sport做工质量到底如何?如果还能忍受我就入了!还有2801pro,这么多人都推荐它,我相信差不了吧?

做工还不错,但是感觉金属强度没YT的好,精度也不错,在咋样也是CNC加工,不过最终还是要看你杂炸了,大炸就是YT也扛不住,毕竟飞机是让你飞不是让你炸的,钱不多还是飞越吧,我收过一个pro,怕炸鸡成本高卖朋友了!~

2801你放心吧,我一直在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准备入手的配置,参考一下吧,我也是个新手小白
配件        型号
空机        飞越 Tarot 450 Sport
陀螺仪        FUTABA GY401
锁尾舵机        恒吉922
斜盘舵机        恒吉933*3
电机        浩马特2835H
电调        好盈40A
电池        花牌
遥控        2801PR ...

这位哥们,恒吉的你还是忍忍吧!~~

网友:
看看我的配置
空机        杂交450V2 YT450GF
陀螺仪        MINI ONE跟GP750
锁尾舵机        DS520跟S9257
斜盘舵机        65MG 跟2216MG
电机        朗宇2216好处是不怕热 2218
电调        35X 两个
电池        花牌4个
遥控        9X2原装的接收跟日冠的2.4G
配出来多少钱忘记了 反正还不错 练习3D够用了

网友:
空机        YT450GF=350 杂交450V2=200
陀螺仪        MINI ONE=650跟GP750=480
锁尾舵机        S9257=300跟DS520=200
斜盘舵机        65MG=150X3 跟2216MG=120X3
电机        朗宇2216=128好处是不怕热 2218=68
电调        35X 两个140X2
电池        花牌4个128X3 148X1
遥控        9X2原装的接收=1600 日冠的2.4G=200
飞机YT 2018了差不多一个套机了日哦 我的飞机还是旧的 杂交1448 都没算电池跟遥控 我配的垃圾怎么那么贵 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位哥们,恒吉的你还是忍忍吧!~~

恒吉有什么问题吗?论坛里对它的评价基本还可以的。关键因素还是便宜啊。

网友:
眼花缭乱啊  呵呵 不过看上去都不错

网友:
恒吉的933啊,谁用谁知道啊

不过楼主可能是电子高手,改一下,如果不抖了,它还是可以的!

网友:
新人飘过!!!!!拿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