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深V,求深V用的轴系,水冷 ,舵的DIY解决方案

楼主(2010-09-17):
自己网上下了戴海飞那张深V图纸,很不完善,需要修改的地方有好多处,,修改后,交给光切割机加工后,,船体现在完成了,,淘宝上找了一下深V用的轴,舵,浆,水冷,,都不便宜啊,请教一下论坛各位大大,,有没有其他经济一点的DIY方法或者成品套件购买?

楼主:
这里实在是太冷了....

网友A:
这里不方便给连接
你去淘宝找“海博星3800”的配件
不算舵  全部找齐大概30多元   很好用
我的船也是用这个在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不方便给连接
你去淘宝找“海博星3800”的配件
不算舵  全部找齐大概30多元   很好用
我的船也是用这个在跑

谢谢,你跑的什么船呢,,我taobao找了一下,,找到了,,等卖家上线就联系一下。。。看上去很不错..希望能和你多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实在是太冷了....

网友:
哪里比这里温暖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网上下了戴海飞那张深V图纸,很不完善,需要修改的地方有好多处,,修改后,交给光切割机加工后,,船体现在完成了,,淘宝上找了一下深V用的轴,舵,浆,水冷,,都不便宜啊,请教一下论坛各位大大,,有没有其 ...

轴套 外径11  内径8的紫铜管30cm  价格25元   每公斤75元(我的船121cm)
轴   直径0.5cm冷拔丝 一根  不另卖  价格5元
轴承  外径8  内径5  两个 价格4元
建材市场 或机电市场有售

舵  轴剩下的冷拔丝 做舵杆  铝合金一片做摇臂
    剩下铜管  多买两个轴承 做舵轴套

舵片也是铝合金

全部锡焊

费用40元搞定  我正在做 还没完工  不然和你分享下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套 外径11  内径8的紫铜管30cm  价格25元   每公斤75元(我的船121cm)
轴   直径0.5cm冷拔丝 一根  不另卖  价格5元
轴承  外径8  内径5  两个 价格4元
建材市场 或机电市场有售

舵  轴剩下的冷拔丝 做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请教几个问题
我的船50CM 轴套外径最好不超过7mm,不知道能否容易买到 外径6-7mm的外管内径3.2mm,冷拔丝也买3.2mm的,冷拔丝本身就是直的,还是需要自己调直呢?你说的冷拔丝不另卖是什么意思呢?,你的轴直径5mm,轴套是8mm,轴套的两端装外径8mm内径5mm的轴承,,,有装好的图片能否学习一下,
外套,还有冷拔丝,轴承,机电市场都有卖是吧?
你的浆是哪里买的,还有联轴器,或者万向节又都是怎么弄的呢?\
HOHO我的问题有点多。。希望多多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请教几个问题
我的船50CM 轴套外径最好不超过7mm,不知道能否容易买到 外径6-7mm的外管内径3.2mm,冷拔丝也买3.2mm的,冷拔丝本身就是直的,还是需要自己调直呢?你说的冷拔丝不另卖是什么意思 ...

船50CM 轴套外径6mm,内径3mm,冷拔丝3mm的,冷拔丝本身就是直的,
大约1.3m一根不切断卖(5元一根) ,铜管可以切断卖的(按重量收费大约70元一公斤),图片尽快发给你 外套,还有冷拔丝,轴承,机电市场都有卖的
浆是自己做得,船太大找不到成品浆
联轴器: 一个和轴同直径的连接块   一个和发动机轴同直径的
中间焊接反转弹簧(不知可行否,还未试验)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上去不错,你用弹簧代替了万向轴,,,怎样 把弹簧固定稳是个问题
我会借鉴你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上去不错,你用弹簧代替了万向轴,,,怎样 把弹簧固定稳是个问题
我会借鉴你的方法

画错了  连接块在弹簧里也有一节的  重画给你

弹簧是那种密密的  就是每一圈都挨着的弹簧

连接块里面的圆柱直径等于弹簧的内径

网友:
铝合金可以锡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