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魔,除了套装还需要购买哪些配件?

楼主(2010-09-17):
在5IMX上潜水了数天,参照各专家的建议,决定先买个lama的机器练练手,初步选定的是:2.4G E020大LAMA 户外飞行轻松上手000055(EK1H-E515)
1、不知道这款飞机适合新手否?
2、在新手练习过程中,还有哪些配件需要购买的?比如桨等。需要购买几套或者几十套呢?
3、维修、拆装机器是否需要用到专业的螺丝刀等工具,针对这款机器有针对的工具套装推荐吗?
4、
电池
应该买几块,有副厂大容量的电池推荐吗?

网友A:
2.4G E020大LAMA
(1) 适合,此机易学好飞,但很快会觉厌倦。
(2) 此机耐炸,不超2米高、摔机前先尽收油很少会伤机的。
一般备AB桨+大齿轮应可以了,脚架可以用AB胶修补。
附送的FMS模拟器不好,可另买XTR、凤凰、G4等同步练习。
(3) 用普通的工具可以了。
(4) 副厂电可上淘宝找新的。
此机户外不抗风,建议楼主买4通单桨机。
如有老乌带可直接上450。:loveliness:

网友B:
买架小LAMA室内飞飞,配件不用多买,最多买个大浆啥的,这个级别的小飞机还是很耐炸的,我以前玩九鹰,一起买来N多配件,结果直到现在都没炸坏过,再说LAMA一旦上手后想炸都挺难...等LAMA飞熟了,可以入260A等四通单桨机,这个能玩熟四面悬停和航线后,就可以考虑上450了,当然,模拟器还是少不了的。

楼主:
非常感谢老鸟们的热心教导!
另外请教一下:
1、副厂电可以用高容量的吗?适合我这款机子的副厂电哪款好呢?
2、 XTR 应该是一个软件吧?我看网上也有下 载XTR这个软件的, 我用LAMA配套的控配合XTR这个软件就可以了吗?还需要另外购置连接线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