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蘸火”顺便问个问题,热处理达人进

楼主(2010-09-17):
俺们这普遍煤火加铁炉(直径300*高500毫米)放氰化钠淬火。由于政府对剧毒氰化钠的管制现在必须去固定地方淬火 而且煤火工作条件不好   工作强度大 很脏 。  想问问现在有没有什么小型设备代替这种淬火方式。我们的零件材质20Gr  单个几十克  淬火时铁丝串在一起  要求硬度维氏700正负70 渗碳层厚度0.15左右 懂这个的请帮助谢谢!

网友:
不太清楚,帮顶一下,呵呵!~

网友A:
訂做一個小高頻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訂做一個小高頻爐

只有高频炉好像不行 我们要求碳氮共渗  主要是淬火溶剂要换其他无毒材料

网友B:
好像有渗碳炉,就是一个电加热炉(硅钼棒的加热?),渗碳靠滴煤油什么的,什么时候滴碳是有工艺要求的,顶上有个小废气排出口,废气好像点火烧掉,挺干净的,看到过,没有用过,不知道对不对,供参考

网友:
碳氮共渗按使用介质分,有固体,液体,气体三种,有氰盐为原料可能是液体渗入法.
气体渗入法发展很快,用井式炉或多用炉等气体渗碳炉改装就可以的,适合批量生产.
固体渗入法同固体渗碳,劳动强度大,脏等缺点,但合适少量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渗碳炉,就是一个电加热炉(硅钼棒的加热?),渗碳靠滴煤油什么的,什么时候滴碳是有工艺要求的,顶上有个小废气排出口,废气好像点火烧掉,挺干净的,看到过,没有用过,不知道对不对,供参考

好像是盐浴炉 有用过盐浴炉的模友请指教

网友:
这是机密啊,只能告诉你淬火溶液基本上都是水和其它种类的钠盐混合成的,你们的技术水平太落后,怎么能用氰化钠呢!

网友:
应该叫淬火,而且看你这应该是渗碳后直接淬火,如果要求碳氮共渗的话,建议使用网带炉,或者多用炉,淬火介质用光亮淬火油即可,还有硬度建议使用洛氏硬度(洛氏硬度计检测,比较直观,也准确),维氏700相当于洛氏硬度HRC60,20Cr用920渗碳,碳势1.0,期间滴注氨气,达到渗层要求后降到860保温淬火

当然,上面说的设备较贵,但产品质量较好且稳定,也可以用井式渗碳炉改装,只是对人员要求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