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耐克斯电调到底如何?

楼主(2010-09-17):
我买的 非耐克斯电调配非耐的
电机
,现在纠结非耐电调45A的配R6014HS的接收机,有人这样配过吗?具体效果怎么样。如果不行,R6014HS应该配那个电调保险。

网友A:
那有什么可纠结的,不能配吗?我正在用的是非耐电调配606

网友B:
不明白~接收机还挑电调?

楼主:
接收机靠电调供电啊

网友C:
菲耐的电调缓启动不好…

网友D:
同LS
缓启动一般 定速不错
我用45A FN电调 接收FUTABA 6通
无问题

网友D:
电调 供电 5.2
正常电压 可以放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