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我想问一下船用的软轴和摩托车的软轴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0-09-17):
新做了一条小闪电,装软轴的时候裁剪短了,软轴也搞坏了,想问一下可以用摩托车的软轴(就是接转速表的那根)来替代吗?我去问了修摩托车的老板要了一根,好像和原来软轴的纹路是反的,急啊!希望知道的高手给我解答!谢谢,我是新人,刚玩船,不懂!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A:
要找方向一致的

网友B:
去买一根原装的

网友A:
小闪电无所谓了,软轴能就地取材就就地取材吧!

楼主:
问题是样式不一致,装起来转动怕散了软轴

楼主:
摩托车用的软轴方向不一致,买原装的软轴不够长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电机线反接 用反桨

网友D:
电磨的软轴,15一根,我540电机都用那个。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磨的软轴可以吗?我装的是正桨的哦!规格是多大的直径?麻烦你解答,谢谢,新手不懂,麻烦了。

网友E:
把摩托车软轴最外一层扒掉就是正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