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亚拓450问几个问题

楼主(2010-09-17):
我的亚拓450朋友给我装好调好,我自己简单地飞了下,基本没有离地,偶尔大桨刮到地。一开始好的,后来飞机自转了,遥控不能控制尾翼了。这个是不是尾舵有问题啦?还是有可能有其他问题?如果是尾舵问题,那是否只要更换尾舵就可以了呢?如果是其他问题,一般会是什么问题?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大桨都刮到地了,。。。你看看你尾桨还转不,看看尾舵机还能不能动。。。
呃。。估计说这些你也听不太明白,我大胆猜想 你第一次碰吧,建议收拾收拾找你朋友去吧。

网友B:
不潜水,不模拟就飞?这个问题可以由很多原因引起,沙发说的对,去找帮你装机的朋友吧

网友C:
横轴和主轴应该已经保不住了

网友D:
皮带松了

网友E:
大桨都能碰到地了,还没炸机,厉害啊

楼主:
因为我没飞离地面啊,只是划地飞行,好像是尾舵没反应了,其他都好的

网友F:
出现这个现象的因素比较多。你看下,
尾桨转不?
尾舵机动不?
自旋是什么方向的自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