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尾巴太灵敏什么原因??

楼主(2010-09-17):
用的6S的电机...尾巴感觉好灵敏...稍微懂下摇杆..尾巴就甩出45度左右了...

可否用曲线功能来调整???

网友:
降低尾巴通道的DR值即可~

网友:
降低通道D/R值,会好一点,一般来说是先降DR值,再调 DXP曲线,尺度自已把握,D/R值不要小于60

网友A:
DR值可以小于60,这个值是配合ATV使用的,ATV如果调到140-150<最大时>那么DR值相对可低点,我是一般模式DR;40-45,3D模式DR;60-65如ATV调到100左右,那DR值可相对提高;一般/3D,为50-60/70-80,其实在ATV不变的情况下,DR的大小就直接影响着最大自旋速度.而EXP的大小则与手感有关,但与最大行程跟速率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DR值可以小于60,这个值是配合ATV使用的,ATV如果调到140-150那么DR值相对可低点,我是一般模式DR;40-45,3D模式DR;60-65如ATV调到100左右,那DR值可相对提高;一般/3D,为50-60/70-80,其实在ATV不变的情况下,DR的大小就直接 ...

潜水的好处,就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又学习到了新知识,

网友:
你是不是没有调整行程

网友:
呵呵,我 现在喜欢灵活啊

楼主:
好的...感谢楼上的前辈们...
等新电池到了,一起试

网友:
又学到新知识了 厚厚

网友:
学习了!直机的知识太深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