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钛钢刀具

楼主(2010-09-17):
请问大家:加工钛钢用那种规格刀具刀具。啥牌子的或牌号。车加工

网友A:
不知道,帮顶了,

网友B:
我用过韩国的9030牌号的数控刀具,是加工不锈钢用的还可以。有专用钛的刀具不好买。

网友C:
这个可以咨询那位做钛合金魔方的朋友。。。。。

网友D:
我就加工钛合金和不锈钢。我不知道什么是钛钢。真的,没有接触过。钛合金加工就用高速钢就可以或者含钴高速钢都可以,转速不要太高。如果是TC系列的(老称呼)那么相当难加工,我们就是用YT15的刀。没什么的。冷却跟上。转速和进刀自己找。就是熟练的事情,不要想得太难,你会成功的

网友E:
低速+刀口要尖

网友F:
要加冷却液的,不然热的厉害

网友G:
什么是钛钢?

网友H:
到底是钛钢还是钛合金,钛钢好像就是316L不锈钢,很多做饰品的都称之为钛钢,但是常用的真正的钛主要是TA2纯钛和TC4钛合金,前者是单体海绵钛,后者是六铝四钒钛合金